压敏电阻求助

楼主(2006-03-30):
有那位大哥知道三菱MR-E100A的压敏电阻的型号么? 或者知道那里有卖么
我只看到有 470D14也搞不大清楚 谢了~

楼主:
有大哥知道么?

网友A:
可以用下法测试出来:1) 先分析电路,大致判断压敏电阻的标称电压(设为U1),再找一个最大电压高于U1的可调直流电源、万用表(用电流档)、一个限流电阻(视可调直流电源最高电压而定),把电源、压敏电阻、限流电阻、电流表(万用表)串连。起初,万用表无指示,缓慢增大电源电压,当达到某一值时,万用表的电流明显增加。此时的电源电压即为电阻的标称电压(压敏电压),同时可以知道该电阻是好的。2)如没有电源,可以先用若干相同电解电容串连,然后给它们充电,来代替可调直流电源。
470D14从一般命名方法推测可能是47V、直径14M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