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伺服放大器

楼主(2006-03-30):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PWM输出的伺服放大器和线形伺服放大器有什么不同,各用于什么场合?

网友A:
使用的电机不同,PWM维护成本低,寿命长。

楼主:
是不是对于控制电机的精度也有一些区别呢?

网友B:
PWM输出的伺服放大器主要特点是效率高,发热小,能驱动相当大功率的电机,是目前伺服放大器中的主流。
如果PWM的频率足够高,似乎没有听说对精度有什么影响?

楼主:
那线形伺服放大器用在什么场合呢?

网友C:
"那线形伺服放大器用在什么场合呢?"
个人理解:小功率电机、对干扰敏感的场合
PWM方式,管子工作在开、关状态,在减少管子自身功耗的同时,会产生高频干扰。

网友B:
to:刘老师:
    “PWM方式,管子工作在开、关状态,在减少管子自身功耗的同时,会产生高频干扰。”

    PWM方式确实因为其工作在开关状态,加上是感性负载(启动/停止时电流很大),di/dt很大。如果不是某些医疗设备等对干扰要求非常严格的场合,通过合理的布局、配线、屏蔽等,造成的电磁干扰问题一般都是可以消除的,许多系统的EMC不能通过,就是因为系统接地、屏蔽不过关;
    关于控制系统的EMC,有许多方法可以参考:
    电源线双绞或采用屏蔽线,接驱动器外壳;
    电机外壳可靠接地,防止电电场辐射,同时防止轴承滚珠被电腐蚀;电机线双绞或采用屏蔽线,防止磁场辐射;必要时在驱动器出线端就近套磁环;
    信号线采用屏蔽,双端接地;双层屏蔽效果更好,内层屏蔽在信号接收端接0V或者参考电位,另一端悬空;外层屏蔽连通控制器和驱动器的外壳;
    任何时候,必须保证控制器外壳和驱动器外壳等电位(低频信号等电位),要可靠,有专用接地柱而非固定螺丝相连,紧固处装梅花垫片;
    系统级星形接地,设备级接大地;
    驱动器和控制器(包括插卡的PC/工控机)的电源线之间的转接环节尽可能的少,最好一条母线进,通过接线排兵分多路(十K瓦级除外);
    以上是自己实际应用总结的经验,欢迎大家交流总结!

网友C:
"电机外壳可靠接地,防止电电场辐射"

可靠两个字,容易吗?

网友B:
“电机外壳可靠接地,防止电电场辐射”
可靠两字很难吗?外壳没有接地线的大功率伺服电机拒绝使用。
有了接地线,连接可靠性的问题不用讨论了吧?

网友C:
"有了接地线,连接可靠性的问题不用讨论了吧"
这个,还是有很多凄惨的经历的,所谓“接地线”,唉……

网友D:
关于接地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不要以为电机上栓根线就行了
有很多高级专家,搞了一辈子接地都不敢说自己搞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