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能这样用吗

楼主(2006-03-30):
有请各位:380V50HZ的微电脑控制CO2焊机能用在440V60HZ的电压上吗?

网友A:
啊??恐怕不行吧!

网友B:
电压太高了,玄了点儿!

网友C:
一般设备允许±10%的电压下工作,对于380V的设备,允许工作电压一般为342~418V,440V电压太高,而且频率也不同啊!

网友D:
是呀,电压是不是太高了,会烧坏的

网友E:
不过你在使用时一定要关注它的发热量,有烧坏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