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贵处关于“三不伤害”的规定

楼主(2006-03-30):
各位,能把您那里的关于“三不伤害”的规定贴出来分享一下吗?最近单位上又要搞这个玩意,一时还真不知道从何说起,呵呵……谢谢!
电气安装、维修方面的最好

网友A:
本人孤陋寡闻,还没听说过呢。呵呵

网友B:
就是:我不伤害自己,我不伤害别人,我不被别人伤害.

楼主:
对对对,就是这个,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他人,不被他人伤害。

网友A: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C:
怎么没有了???
  楼主是要这方面的 相关规章制度吗?

网友D:
我也想听听,高手快讲啊

网友E:
不错,都是这样规定的

网友C:
我也不知道,也在等待

网友F:
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他人,不被他人伤害

网友G:
"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他人,不被他人伤害",正确

楼主:
各位怎么都在重复题目呀?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有详细的、现成的条条框框可用,省的再去动这个脑子瞎编了。比如说,不伤害自己,这是个题目,下面的文章呢?谢谢。
我想到一条,抛砖引玉一下---试电笔使用前要注意验证一下是否有效,以免对物体带电与否造成误判。这个应该属于“不伤害自己”的范畴。
其实,形同废话不要紧,能交差即可,呵呵呵……

网友H:
找个安全操作规程抄一下.或者少陪嫦娥一会儿,自己写吧.

楼主:
哈哈哈,嫦娥在哪里哦?楼上说话真有意思啊,让我浮想联翩了……谢谢啦。
看来只有自己瞎编了。

网友I:
To:吴刚
 好象没有具体内容解释吧?抽大烟、喝大酒、纵大欲也伤害自己,你怎么往里写?我想你只能笼统地说:穿戴好防护用品、严格执行操作规程、一看、二慢、三通过(哈哈,跑题了)等等。。。

网友J:
我要出家门时,先念口诀,"水电门窗气".

网友K:
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不被别人所伤害!这就是“三不伤害”

网友L:
安全第一

网友M:
好象就是 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不被别人所伤害

网友N:
口决念上一千遍,不知道具体的安规还是无用。所以重要的还是要熟记安规,按相关的操作规程来操作,才能体现出“三不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