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步进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6-03-30):
我公司一台设备上用于步进的控制,可以调节步进进给的距离和速度,但现在坏了,上面又没有厂家和规格型号,请问这是什么?谢谢!

网友:
这个图片上看不出控制的部分,这只是个操作面板而已。

网友A:
这是一个计数器。前面控制速度后三位控制距离。但无法知道具体的控制方式。因为,这只是让你设定参数的一个操作面板而已。

网友B:
噫?一百多K的图片也能传?为什么我几次都不可以呢?

网友C:
图中显示的是8421编码开关(拨盘),将面板上显示的,0,1,2..9转换为4-bit二进制数.市面上应有现成产品.

网友D:
你能否发几张清楚一点的照片给我吗?abjiang1979@163.com

楼主:
我看了接线,此开关的接线直接接至PLC,然后PLC的输出端又反馈回了PLC。

网友E:
那基本上是BCD编码设定给PLC,PLC根据计算速度和进给长度.

网友F:
这只是个操作面板而已,图中显示的是8421编码开关(拨盘),将面板上显示的,0,1,2..9转换为4-bit二进制数,BCD编码设定给PLC,PLC根据它计算速度和进给长度. 找个会修电路的能人,查查线头通断,另件好坏,实测一下线路,这上面没有IC,各种另件市面上应可买到,即使照原样重做一个也不难.

网友D(2007-04-18):
你这样要人家怎么给你看,如果实在不行可以改一种步进电机.

网友D(2008-08-26):
这样的没得看.g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