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编温控程序,指点一下

楼主(2006-03-30):
我的plc是c200hx,温控模块是tc101的,插在00槽,请高手帮忙编一个,我的邮箱是mftools@126.com

网友A:
关于控温:我建议选用带程序调节功能的仪表就能解决问题,有升温、恒温、降温、控制可控硅或固态继电器(SSR)。

仪表型号AI-708AG控制电炉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电热丝。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楼主:
我这不一样的,要有统一集中监控和组态集合的

楼主:
我下了一个程序但不知怎么设置
程序如下:
  PID温度控制的PLC程序设计
  温度控制是许多机器的重要的构成部分。它的功能是将温度控制在所需要的温度范围内,然后进行工件的加工与处理。PID控制系统是得到广泛应用的控制方法之一。在本文中,将详细讲叙本套系统。
  l 系统组成
  本套系统采用Omron的PLC与其温控单元以及Pro-face的触摸屏所组成。系统包括CQM1H-51、扩展单元TC-101、GP577R以及探温器、加热/制冷单元。
  数据监控栏内所显示的002代表现在的温度,而102表示输出的温度。如按下开始设置就可设置参数。需要设置的参数有六个,分别是比例带、积分时间、微分时间、滞后值、控制周期、偏移量。它们在PLC的地址与一些开关的地址如下所列。
  比例带 : DM51
  积分时间 : DM52
  微分时间 : DM53
  滞后值 : DM54
  控制周期 : DM55
  偏移量 : DM56
  数据刷新 : 22905

  l PLC程序部分
  002:PID的输入字
  102:PID的输出字
  [NETWORK]
   Name="Action Check" //常规检查
  [STATEMENTLIST]
   LD 253.13 //常ON
   OUT TR0
   CMP 002 #FFFF //确定温控单元是否完成初始化
   AND NOT 255.06 //等于
   OUT 041.15 //初始化完成
   LD TR0
   AND 041.15
   OUT TR1
   AND NOT 040.10 //不在参数设置状态
   MOV DM0050 102 //将设置温度DM50传送给PID输出字
   LD TR1
   MOV 002 DM0057 //将002传送到DM57

  [NETWORK]
   Name="Setting Start"//设置开始
  [STATEMENTLIST]
   LD 253.13
   OUT TR0
   AND 229.05 //触摸屏上的开始设置开关
   DIFU 080.05 //设置微分
   LD TR0
   AND 041.15
   AND 080.05
   SET 040.01 //开始设置标志位1
   SET 040.10 //开始设置标志位2

  [NETWORK]
   Name="Poportion"//比例带设置
  [STATEMENTLIST]
   LD 040.01
   OUT TR0
   AND NOT 042.01
   MOV #C110 102 //读输出边与输入边的比例带
   CMP 002 #C110 //比较输入字是否变成C110
   AND 255.06 //等于
   SET 042.01 //设置比例带标志
   LD TR0
   AND 042.01
   MOV DM0051 102 //将比例带的设定值写入输出字
   CMP 002 DM0051 //是否写入
   AND 255.06
   RSET 040.01 //复位标志1
   RSET 042.01 //复位比例带标志
   SET 040.02 //向下继续设置标志

  [NETWORK]
   Name="Integral"//积分时间设置
  [STATEMENTLIST]
   LD 040.02
   OUT TR0
   AND NOT 042.02
   MOV #C220 102 //读输出边与输入边的积分
   CMP 002 #C220 //比较输入字是否变成C220
   AND 255.06
   SET 042.02 //设置积分标志
   LD TR0
   AND 042.02
   MOV DM0052 102 //将积分的设定值写入输出字
   CMP 002 DM0052 //是否写入
   AND 255.06
   RSET 040.02
   RSET 042.02
   SET 040.03 //向下继续设置标志

  [NETWORK]
   Name="differential"//微分时间设置
  [STATEMENTLIST]
   LD 040.03
   OUT TR0
   AND NOT 042.03
   MOV #C330 102 //读输出边与输入边的微分
   CMP 002 #C330 //比较输入字是否变成C330
   AND 255.06
   SET 042.03 //设置微分标志
   LD TR0
   AND 042.03
   MOV DM0053 102 /将微分的设定值写入输出字
   CMP 002 DM0053 //是否写入
   AND 255.06
   RSET 040.03
   RSET 042.03
   SET 040.04 //向下继续设置标志

  [NETWORK]
   Name="Hysteresis"//滞后值设置
  [STATEMENTLIST]
   LD 040.04
   OUT TR0
   AND NOT 042.04
   MOV #C440 102 //读输出边与输入边的滞后值
   CMP 002 #C440 //比较输入字是否变成C440
   AND 255.06
   SET 042.04 设置滞后值标志
   LD TR0
   AND 042.04
   MOV DM0054 102 /将滞后值的设定值写入输出字
   CMP 002 DM0054 //是否写入
   AND 255.06
   RSET 040.04
   RSET 042.04
   SET 040.05 //向下继续设置标志

  [NETWORK]
   Name="Period"//控制周期设置
  [STATEMENTLIST]
   LD 040.05
   OUT TR0
   AND NOT 042.05
   MOV #C550 102 //读输出边与输入边的控制周期
   CMP 002 #C550 //比较输入字是否变成C550
   AND 255.06
   SET 042.05 //设置控制周期标志
   LD TR0
   AND 042.05
   MOV DM0055 102 将控制周期的设定值写入输出字
   CMP 002 DM0055 是否写入
   AND 255.06
   RSET 040.05
   RSET 042.05
   SET 040.06 //向下继续设置标志

  [NETWORK]
   Name="Shift"//偏移量设置
  [STATEMENTLIST]
   LD 040.06
   OUT TR0
   AND NOT 042.06
   MOV #C660 102 //读输出边与输入边的偏移量
   CMP 002 #C660 //比较输入字是否变成C660
   AND 255.06
   SET 042.06 //设置偏移量标志
   LD TR0
   AND 042.06
   MOV DM0056 102 //将偏移量的设定值写入输出字
   CMP 002 DM0056 //是否写入
   AND 255.06
   RSET 040.06
   RSET 042.06
   SET 040.00

  [NETWORK]
   Name="Return"//返回
  [STATEMENTLIST]
   LD 040.00
   OUT TR0
   AND NOT 042.00
   MOV #C070 102 //读输入边的处理值
   CMP 002 #C070 比较输入字变成C070
   AND 255.06
   SET 042.00 //返回标志
   LD TR0
   AND 042.00
   MOV DM0050 102 将设定温度值写入输出字
   RSET 040.00
   RSET 042.00
   RSET 040.10

楼主:
LD P_On
OUT TR0
CMP(20) 2 #FFFF
ANDNOT P_EQ
OUT 41.15
LD TR0
AND 41.15
OUT TR0
ANDNOT 40.10
MOV(21) DM50 102
LD TR0
ANDNOT 40.10
MOV(21) DM57 102
LD P_On
OUT TR0
AND 229.05
DIFU(13) 80.05
LD TR0
AND 41.01
AND 80.05
SET 40.01
SET 40.10
LD 40.01
OUT TR0
ANDNOT 42.01
MOV(21) #C110 102
AND P_EQ
SET 42.01
LD TR0
AND 42.01
MOV(21) DM51 102
CMP(20) 2 DM51
AND P_EQ
RSET 40.01
RSET 42.01
SET 42.02
LD 40.02
OUT TR0
ANDNOT 42.02
MOV(21) #C220 102
CMP(20) 2 #C220
AND P_EQ
SET 42.02
LD TR0
AND 42.02
MOV(21) DM52 102
CMP(20) 2 DM52
AND P_EQ
RSET 40.02
RSET 42.02
SET 40.03
LD 40.03
OUT TR0
ANDNOT 42.03
MOV(21) #C330 102
CMP(20) 2 #C330
AND P_EQ
SET 42.03
LD TR0
AND 42.03
MOV(21) DM53 102
CMP(20) 2 DM53
AND P_EQ
RSET 40.03
RSET 42.03
SET 40.04
LD 40.04
OUT TR0
ANDNOT 42.04
MOV(21) #C440 102
CMP(20) 2 #C440
AND P_EQ
SET 42.04
LD TR0
AND 42.04
MOV(21) DM54 102
CMP(20) 2 DM54
AND P_EQ
RSET 40.04
RSET 42.04
SET 40.05
LD 40.05
OUT TR0
ANDNOT 42.05
MOV(21) #C550 102
CMP(20) 2 #C550
AND P_EQ
SET 42.05
LD TR0
AND 42.05
MOV(21) DM55 102
CMP(20) 2 DM55
AND P_EQ
RSET 40.05
RSET 42.05
SET 40.06
LD 40.06
OUT TR0
ANDNOT 42.06
MOV(21) #C660 102
CMP(20) 2 #C660
AND P_EQ
SET 42.06
LD TR0
AND 42.06
MOV(21) DM56 102
CMP(20) 2 DM56
AND P_EQ
RSET 40.06
RSET 42.06
SET 40.00
LD 40.00
OUT TR0
ANDNOT 42.00
MOV(21) #C070 102
CMP(20) 2 #C070
AND P_EQ
SET 42.00
LD TR0
AND 42.00
MOV(21) DM50 102
RSET 40.00
RSET 42.00
RSET 40.10
RET(93)
END(01)

网友B:
   是不是预调程序?????

楼主:
在c200hx里怎么引用

网友C:
TC101有自己在PLC内存中的PID及温度采集的数据区呀,看一下说明书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