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固高的电机控制卡

楼主(2006-03-30):
有谁用过固高的电机控制卡啊,用过的话能不能告诉我她有哪些优缺点吗。我现在想选一款电机控制卡做控制系统。

网友A:
没有用过,据说在国货里算不错的。

网友B:
优缺点都是相对你的应用来的,你要如何评价呢?

网友C:
固高的运动控制卡做的还不错,不过好象其主要是为高校做课题,价格能贵点。成都步进的运动控制卡和固高的差不多的,其在工业上用的较多,价格比较来说实惠点。
可以联系讨论liuxingliang1201@sina.com

网友D:
难用死了!

楼主:
 如风哥,怎么难用?能透露一下吗?谢谢拉

网友E:
用过GT-400 SG的 用在教学还可以
控制起来不是很稳定,做的库函数也不是很好

网友D:
固高的人跟我都是老朋友了,我也就不多说了,反正如果你是大批量客户,它可以给你很好的支持(派研发里的人驻点给你支持)的话肯定就不错,性能我从来都不否定他(对于国产的卡来说),只是产品化问题……

楼主:
 那我就惨了啊,我要做产品啊。如果选这个不行的话,我就和产品一起完蛋了啊

楼主:
我想再问一个菜鸟问题啊?什么是产品化问题啊?

网友A:
产品化问题,一般是指从试验品到产品转化的过程。试验品,十次成功一次,就算是结果可重复,也就是说,够用了。产品,十次成功九次,就算不稳定,不可靠。

楼主:
那样的话不就是不稳定吗?那谁还敢用啊

网友A:
不稳定到不一定,我没有用过固高的卡,但是接触过一些的“产品问题”,比如,单个功能都好用,但是用特定方式一组合就乱套;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再苦思无果的情况下,问题又莫名其妙的消失。

网友F:
wangke80,把需要的控制卡要实现的功能说一下,讨论讨论,这样大家可以给你选个适合你的控制卡或控制方式。市场上控制卡有很多,各有特点,主要看你的应用。

楼主:
其实我的控制功能很简单.一般每步走0.5毫米左右吧.要求最高速度能达到200mm/s,定位精度不可以超过5um,采用导轨丝杠传动.负载差不多20kg.就这些指标我想能确定电机了吗?谢谢各位啊

网友A:
是最大速度 200mm/s 还是平均速度 200mm/s?你用多大导程的丝杠?假设5mm,就是40rps,2400rpm。在0.5mm以内,加到这个速度再减速停车,你有没有算过加速度?

网友G:
固高的老总是我们老师。。。可惜一点都不会。。。惭愧

楼主:
最大速度是200mm/s啊.

网友A(2006-04-29):
在0.5毫米内,把速度加到200mm/s,再刹车,4G的加速度,不是很现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