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简单的问题无法明白,请各位高手赐教:

楼主(2006-03-30):
我有一个简单的问题无法明白,请各位高手赐教: 我有一个简单的问题无法明白,请各位高手赐教:   有一段控制电机自动与点动运行的程序(梯形图和语句表在附件中,PLC型号omron的CPM1A或者CPM2A),运行是始终存在如下问题:当按动点动按钮(00004)时,1003得电,但松开00004后1003依然自保,请问为什么?       以下是对《omron PLC程序问题请教》的回复: 共有135人回复 分页: 1 2 3 zlzxw: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3-8-18 11:11:00 ld 00006   or 10000   and 00003   and not 00004   out 10000   ld 00004   and not 00003   out 10001   ld 10000   and 10001   out 01003          mcgssb   2003-8-18 13:01:00 哪有这么编的,你的思路有点问题。好像是照书本生搬硬套,而没有认真分析实际情况。 zlzxw: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3-8-18 13:04:00 错了,最后应是:   ld 10000   or 10001   out 01003    lal: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3-8-18 13:51:00 我真实是败给你了,楼主大哥,真不知道你是怎么编的厖厖厖厖 野人: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3-8-18 14:03:00 哪有这么编的,你的思路有点问题,没有经过认真分析实际情况,常开、常闭都分不清。    关公: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3-8-18 15:34:00 这是一个典型的动态逻辑错误,开机静态和自动状态正确,点动正确,但放开点动按钮后,左侧母线的第二节点01003触点又构成了

楼主:
FA506细纱机性能优良、操作方便,机电一体化程度高,具备:纺纱参数设定、显示、纺纱过程自动控制、定长落纱、锭子速度曲线控制等功能。可按设定条件对纺纱过程的锭速、牵伸倍数、细纱号数、捻度等进行计算并自动显示,并依据机上各部分传感器自动协调控制。特别是定长落纱和自动落纱,大大降低了操作者劳动强度;锭子曲线控制提高了纱线的质量和保证了纱锭成型,提高全机的产品。      一、系统概述   FA506细纱机电气控制系统具备了纺纱过程所需的自动开车、钢领板自动升降、中途停车后自动跟踪开车、自动落纱、自动留头等功能外,还能设定显示纺纱的工艺参数,实现定长落纱和锭子速度曲线控制以及班产累计等功能。电气控制系统包括:传动部分、数据检测部分、三自动检测部分、变频器锭子速度曲线控制、可编程控制器部分、TD200单元及数字通讯控制部分。      二、系统硬件   1、传动部分:   包括主电机、吸风电机、钢领板升降电机、自动润滑装置、自动清洁装置、变频器、落纱电源、各种开关等。   2、数据检测部分:   该部分由主轴、前罗拉、后罗拉传感器组成。功能为自动检测纺纱过程中主轴、前后罗拉的运行数据,为计算班产、锭速、牵伸倍数、细纱号数、捻度等工艺参数以及锭子速度曲线控制提供数据。   3、三自动检测部分“   该部分由关主电机、下钢领板、刹车传感器构成。其作用为落纱机开始后能自动适应停车,自动留头,为重新开车降低断头创造条件。   4、变频器锭子速度控制:   该部分由变频器、锭子传动部分、主电机构成,其作用是变频器依据PLC传输的锭子速度控制曲线自动调整锭子运行,提高纱线质量和产量。   5、PLC部分   该部分由西门子S7 216主机构成,完成全机开关量输入、数据检测以及计算和过程控制,实现纺纱过程自动化和对机器运行情况进行监控。   6、TD2002参数设定显示单元   TD200与PLC之间以PPI协议通讯,完成纺纱过程工艺参数显示设定,可直接设定锭子运行曲线,实现控制柔性化。

楼主:
FA506细纱机电气控制系统软件分为:控制部分、参数设定显示部分、计算采样部分、数字通讯部分和锭子运行曲线部分。   1、控制部分:   为软件主程序部分,主要依据系统开关量和传感器的输入完成纺纱过程自动控制。   2、参数设定显示部分:   主要依据TD200配置完成参数设定显示菜单,共计设计菜单画面44幅,完成总产、班产累计显示、换班设定、锭子速度、前罗拉速度、牵伸倍数、捻度、千锭小时产量、细纱号数等参数显示,以及23幅参数设置画面,可完成参数的设定、错误设置提示等功能,共编辑系统键5个共8组。其功能为:   F1:A班班产 F2:B班班产 F3:C班班产 F4:D班班产   SHIFT+F1:总产显示 SHIFT+F2:换班设定   SHIFT+F3:参数显示 SHIFT+F4:参数设定   其中参数设定菜单程序框图如下。   3、计算采样部分:   主要依据主轴、前罗拉、后罗拉数据检测传感器采样结果以及设计参数完成系统计算,用以完成各类显示参数的计算及定长落纱等功能。   4、数字通讯部分和锭子运行曲线部分:   主要采用自由口通讯协议完成与变频器的数据传输。SMB30自由口通讯控制寄存器设置为自由口通讯方式后程序通过接受中断以及发送指令XMT控制通讯口的操作。在自由口通信方式下通信方式由程序梯图控制。SMB30还定义了波特率、校验方式和数据长度。为了使锭子运行曲线平滑,在设定的点与点之间采用数据建模的方法拟合发送参数,该部分程序框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