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变频器参数设置?

楼主(2006-03-30):
FRENIC 5000G11 FRN2.2G11S-4CX 变频器参数E09设为19,H30设为3. 请问如何
才能恢复设置?
现在变频器的任何参数都不允许修改。如果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请再次指教!
谢过!

网友A:
那是属于外部报警啊!!

网友B:
参数保护使能了吗?

楼主:
[b]
参数是被保护了,但不是外部报警,我现在怀疑是H30在作怪,打算
买一根RS485试试,不知各位对此有何看法?[/i]

网友C:
将X9-CM短接即可,tel:13701089630

楼主:
已经试过了,不起作用,而且X9-CM之间有20V 的直流电压,所以端
子应该没有问题,有没有考虑过H30在这里面的作用?

网友D:
目前我所知道的,在此设置下只能用通讯方式才能修改参数,比如通过电脑用富士G11的loader软件。

网友E(2009-03-05):
请问富士变频器想用电位器调频率参数该怎么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