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检漏?

楼主(2006-03-30):
不锈钢容器,有四个不同角度的出口管
用什么样的方式,怎么检测该容器是否渗漏??请各位大师建议一下。

网友A:
打水压做试验查漏。就可以了。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网友B:
把四个口用盲板盲死或用阀门将四个出口关死,然后可以用水,或气来试压,试漏。

网友C:
容器多大使用压力多少允许的泄漏是多少决定用什么样的检测方式合适,如有需要帮忙QQ54121614

网友D(2006-05-13):
你室药测出口罐还是整个容器?
办法太多了
测出口罐用水封
粗测整个容器用压力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