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变频器进线端到底应不应该加接触器

楼主(2006-03-30):
变频器进线端到底应不应该加接触器?优点和缺点都有哪些,欢迎讨论。
有的变频器手册上建议加接触器,有的又建议不加。

网友A:
我刚设计一个加接触器的,但线圈被急停回路控制。德国客户说:防止变频器坏了,不能停机,用急停把它停下来。但很少人加。

网友B:
最好不加,否则停止时反馈的能量不能返回给电网,对变频器有损害!

网友C:
丹佛斯变频器的进线端不需要加接触器,变频器长期处于通电状态可延长变频器的寿命不容易受潮。
西北地区需要丹佛斯的请联系029-85401420-804
张延生

网友D:
标准接法是要的,除非为了省钱!通常不能用开空气开关当开关用!

楼主:
现在似乎赞成接的,理由是:故障时可以切开回路,但是变频器本身有比较完善的故障防护措施,比如电机过载、短路、对地击穿等,是否还需要考虑额外方式切断回路?还有发生这种故障的几率又有多高呢?

赞成不接的,认为突然停机,电机的回馈能量无处释放,尤其是大功率电机。可否深入讨论下,确实不懂。

网友E:
应该是要加的哦!

网友F:
好像所有变频器的使用手册上都需要加接触器。

网友G:
加比不加安全.不过实际应用中加的不多

网友H:
应该是要加

网友I(2007-01-04):
同意 李春发,空开接触器都要加,不过要加质量好的空开和接触器。

网友J:
前面应该加快熔,不加空开

网友K:
原则上要加,不过对于低端设备而言,因为成本、故障率等原因一般不加。。。

网友L:
原则上空开接触器都要加

网友M:
加上比不加好,只是不建议频繁操作.

网友N:
1、如果整流模块出现短路故障,需要切断工频交流电源保护!
2、如果逆变模块出现短路故障,需要切断工频交流电源保护!
3、没有变频器进线端加的接触器,如何实现上述保护?
4、用熔断器可以取代接触器的保护作用吗?
5、所以,变频器进线端应该加接触器!
6、“最好不加,否则停止时反馈的能量不能返回给电网,对变频器有损害!”
7、当进线端接触器跳开后,逆变模块处于阻断状态,电机处于自由停车状态,不存在“能量不能返回给电网,对变频器有损害!”

网友O:
  我们这里的变频器和伺服都加有空开和接触器,接触器线圈被急停回路控制,急停回路使用安全继电器,运转准备后接触器吸合通电,急停回路动作才断电。

网友P:
我们公司用的是丹佛斯变频器5000的,一般大功率还是加上的,最大的是带动50KW的电机.整个设备都是连动的,全部加上连动板哦.哈哈有兴趣一起讨论哦.

网友Q:
实际上没什么讨论的,按变频说明书推荐的典型线路来做就可以了,说明书不要加,你加了也不见你明智,说明书加了,你不加用户可能会有争议

网友R:
电机回馈能量可以有能耗电阻消耗

网友Q:
天方夜谈,通常的变频器(四相限除外)还有电机把能量回馈给电网的呢

网友S:
不要把问题复杂化.
为什么要在变频前端加接触器:
   1)大功率的变频器75KW以上,其前端一般配备160A及以上的空开,单靠空开来分断,存在隐患,还由于空开大分断不方便:比如250KW的变频前端的空开,630A的,实际尺寸多大??变频器每次上电和断电,你都去单靠手动此空开,你试过吗有多费劲??出现紧急情况时,还靠手吗?可靠吗?安全吗?
   2)一般大功率变频柜,在其前端加装接触器后,在柜门上加装按钮来控制接触器的通断,方便,安全,快捷!!

为什么不在变频器前端加装接触器:
  1)会使线路上节点增加,可能的故障点就增加了
  2)小功率的变频器,所配备在前端的空开相应较小,操作较容易!!

网友T:
变频器应用,只限制输出端不许接开关和接触器,对输入端没有限制.输入端的通断对变频器没什么威胁。输出端在端开时将有过电压作用在功率组件上,虽然有吸收回路防止过电压,造成故障不是必然的,但应避免。所以有此要求。
  另外变频器有能量回馈电网之事,不知哪家这样宣传的,如果没有另一套功率组件,是实现不了的,我孤陋寡闻目前还没听说过。

网友U:
听说过变频器突然断电后电机产生反电动势损坏变频器的情况,不知是否有理论根据?

网友V:
往安全方面考虑还是要加的,可以及时断开电源

网友:
无稽之谈     可笑之及!!!!!
有必要如此夸夸其谈吗??????

网友W:
各位你们好,我也来讨论一下,我觉得要根据负载情况而确定,一般负载情况装接触器有保护作用,不使故障扩大,大惯量负载情况考虑过压释放建议不安.

网友W:
能量回馈是专用变频器,一般不能能量回馈

网友X:
应该加,是个人观点。

网友Y:
不同的资料观点不一样,我也被搞蒙了.
个人观点是:小容量的在电源与变频器之间尽量不要加接触器,用断路器最好,大容量的为了操作方便加一个接触器.不知对否,欢迎指点.

网友Z(2007-08-27):
当然加,否则电路没有了切除电源的地方,难道要带负载拉刀闸?

网友AA:
我来说几句:
1.关于变频器进线不能接接触器,诸多品牌的变频厂家在其产品说明书也没有硬性规定,部份厂商只是在其变频器用户手册画有进线端串入接触器的标准接线图,实际使用中,根据不同的用户的使用习惯和使用场合,可以在变频器的进线端串入断路器或是接触器之类的保护装置,我本人在使用中小功率的变频器时,喜欢串接一个与变频器功率匹配的电机保护器,并设定好电流值,如果变频器整流回路或是逆变回路出现短路等故障,或是电机出现过载而变频器参数设置过大而没有保护动作的话,此电机保护器可以正常动作,而且也可以当作主回路的断路开关使用.此种做法我认为有双重保护的功效.
2.、“最好不加,否则停止时反馈的能量不能返回给电网,对变频器有损害!”这一说法是值得再讨论的,据"机电专业""电机课程中专门讲到电机的制动方式,其中一点是说电动机应用在起重等特殊场合时,如果高空下载重下降或是所带负载转速超过电机额定转速时,会转为发电机状态时,此种情况下,电机主回路会有馈电,如果主回路中串有变频器,一定要根据电机的参数和电流选择合适的制动电阻来吸收馈电,否则变频器会出现直流电压超压的故障并停机报警.所以,.、“最好不加,否则停止时反馈的能量不能返回给电网,对变频器有损害!”这一说法在变频器应用回路中是不成立的.但是,如果对于经过相关装置处理过的没有变频器的电机主回路,是成立的.
3.关于在变频器进线端串接触器,以便于故障时切除电源,此种做法是可行的,但是,要想真正达到保护目的,关键还是安全保护电路的设计,且要根据用户的操作习惯和使用环境及条件等因素,如果说用争停开关来切断接触器,从而达到保护的目的,这种做法,就有点欠考虑了,因为按下急停开关是需要人为进行,但关键就在这里了,如果变频器因使用环境或是其它原因,其主回路电流在刚开始不正常时,这时,变频器的内部检测电路会动作,如果此时切断主电源,则变频器还没有损坏,但是当等到人为发现变频器故障时才去按下变频器,此时变频器故障已成定局了,按下争停开关,切断主电源的做法只是中止故障,不让其延伸到负载等下一级回路中的无奈措施而已,所以,建议的做法是,将变频器本身的故障检测输出触点和争停开关都串到接触器线圈控制回路中,但是,变频器本身的故障检测输出触点和争停开关的保护条件需根据操作习惯和逻辑处理才行.

网友AB:
 OWENS说的很有道理。
据我所见到的电路带反馈的一般使用熔断器,带安全保护的一般使用接触器。通常双重保护是必要的,接触器前很有必要安装电机保护器,或者带热元件的空开。

网友AC:
对于输出端的接触器不加是最好的,但在一些需要的场合加上时要注意其控制方式,接触器的通断只能在变频器停止输出后才能进行,否则分断时的高电压及大电流将威胁到IGBT。
   而对于输入端:以上说法中为了在变频器出现故障时断开电源从而保护变频器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当变频器出现故障而保护后变频器就已经处于停止状态了,该炸的已经炸了该烧的已经烧了。
   而对于为了防止电机的过流和变频器的短路加接触器更是不现实的,因为动作时间就决定了是不现实的,
    而对于加了接触器后能量不能回馈的说法也不对,市面上的大部份变频器都是用三极管做的整流所以能量是回不到那个地方去的,而对于能量回馈型的变频器当你断开接触器后能量也就不回馈了。
    加了接触器后的弊端:1,如果把接触器的线圈串在安全回路里当变频器在运行中时安全回路动作(或断开合上)将有可能损坏变频器的整流管,特别是一些用半控桥和可控硅整流的变频器更容易损坏。2当变频器在运行中将电源断开后IGBT的关断电源也就没有了所以对IGBT也是有一定的威胁的。
   加上断路器的好处是:当变频器出现短路时可以防止上一级跳闸从而防止大面积停电,
     而加快熔是可以给变频器提供一点保护的,
   所以最好加快熔其次加断路器

网友AD:
要加,安全些,但增加了成本

网友AE:
我认为可以加,但加上接触器后不能用它来控制变频器的输出,而只是当变频器或外部电路出故障后切断变频器的电源。也就是说:如果变频器或外部电路无故障发生,接触器是一直闭合的。只要在故障发生后为了防止故障扩大,用接触器来彻底切除变频器的电源。

网友AF:
我都有加. 不过我们做的都是小功率的,大功率的还没做过.

网友AG:
说明书上都要加的,不过我还没有用过。陶瓷业灰尘太多了,少点东西,可以减少点故障。

网友AH:
我的理解是;接触器并没有起什么保护的作用,只使方便操作者开断变频器的主电源已,如果说是保护作用,那接触器的线圈应该加到哪里呢,希望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AI:
同意   zhyo  的说法.

网友AJ:
最好不加

网友AK:
进线端加接触器主要是控制变频器的电源,当接触器合上时,变频器方可动作,变频器停止运行时,接触再断开.也作为线路中一个明显的断开点

网友AL:
加了好,接急停控制!万一变频器爆炸呢??今年西门子的440在我手里炸了有十个了,原因是空气潮湿!

网友AM(2009-05-15):
最具性价比高品质-广州三晶SAJ变频器www.sajbp.com诚招优质代理商

网友AN:
如果加断路器或接触器,他们的选择容量怎么算阿?

网友AO(2009-08-04):
 有些东西本人不是很明白,但看了上面各位老师说的,我有一些不明白,我们公司对变频器的控制都是在输入端采用与变频功率相匹配的空开控制三相,输出端与电机连接的中间加交流接触器,断线的情况下因为我们中间有交流接触器断线以后交流接触器会断开电机与变频之间相当于断开状态。另外在实际应用中变频器有输出我强制过交流接触器电机运转,变频器安全未损坏。

网友AP:
加接触器有时是便于共频与变频的转换,因为有些场合电机是不允许长时间停止的。

网友AQ:
没听说变频器断了电源还有多余电能不能反回电网的,电源断后如果变频器停止运行,IGBT关断不能将电能反回变频器,如果在运行有输出,变频器的电容余电和如果电机处于发电机状态产生的电能还不够电机消耗,怎么会对变频器产生损坏?

网友AR(2010-01-24):
如果是要紧急断开,可以在用带分励脱扣的空开呀。

网友AS(2010-06-18):
本人遇到一个问题,请讨论。一台185KW的变频器控制一台风机,电动机在低于45HZ时电动正常运行,但电动机发热严重,电机损坏后,解体后发现电动机转子鼠笼条析出,50HZ运行时电动机不发热,但变频后电流起出电动机额定电流许多,变频器出现过载保护,不能正常工作。问在不更换变频器的情况下如何解决

网友AT:
是不是你的电机在45Hz的时候发生的机械共振,用电机的跳跃频率避开这一共振点

网友AU(2012-02-11):
看了各位老师的回复,很受益!我见过在变频器输入侧加的和没有加的接触器,但是输出侧是没有加接触器

网友AV:
电机控制电路中加快熔 不知这个快熔和普通的熔断器有什么区别 我的问题是万一接在三相电路中只有其中一个熔断器熔断会怎么办  我觉得在变频器输入端加接触器这个要看具体现场是否有这个需要,输入端加接触器的最实用的效果是能够在最快的速度将变频器从电网隔离。可是这种情况一般要在什么情况下才需要呢,如果发现电机堵转或烧毁的故障的情况下。为何不能第一时间停止变频器运行,而非要切断变频器电源呢。在我接触的一些变频器控制中变频器的输入均使用带热保护和短路保护的短路器,使用下来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如果只有在维修的时候才需要将变频器从电网隔离我觉得只使用断路器没什么不妥的。断路器本来就有隔离功能何必一定要加一个接触器呢

网友AV:
对:yangjinxing 关于

本人遇到一个问题,请讨论。一台185KW的变频器控制一台风机,电动机在低于45HZ时电动正常运行,但电动机发热严重,电机损坏后,解体后发现电动机转子鼠笼条析出,50HZ运行时电动机不发热,但变频后电流起出电动机额定电流许多,变频器出现过载保护,不能正常工作。问在不更换变频器的情况下如何解决

 变频器输入输出是否有滤波保护,会不会是谐波引起的。变频器过载,是否确定电机机械润滑正常。

内容的回复:

网友AW:
对:想了解关于对于输出端的接触器不加是最好的,但在一些需要的场合加上时要注意其控制方式,接触器的通断只能在变频器停止输出后才能进行,否则分断时的高电压及大电流将威胁到IGBT。

如果接触器加在变频器输出端,变频器输入端只加一个空开,再把变频器的运行信号接在接触器的辅助开点上,接触器吸合变频器运行,接触器停止变频器停止,这样行吗?

网友AX:
应该加,不过大功率的变频器加个接触器会造成额外的成本负担,所以不加接触器的多一些,但断路器是必须要有的

网友AY(2013-12-26):
引用 楼主:
现在似乎赞成接的,理由是:故障时可以切开回路,但是变频...

安全第一,我赞成加接触器,串个急停开关到操作员站;至于能量回馈问题,小功率变频器内部集成制动电阻,回馈能量都从这儿释放掉了,大功率的一般都要求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能量释放同理~

网友AZ(2014-01-26):
呵呵,这篇06年的文章我现在才看到。

加不加接触器其实我也很迷惑,不过我认为上面有的观点不太好。

“加接触器是为了提供更好的保护”,接触器是为了提供保护?接触器本身不提供保护功能的,只有控制功能。在变频器前端加接触器我看来只有一个作用:可以随时让变频器断电。

“大功率的加接触器”,小容量的加接触器的坏处其实并不明显,而大容量的加接触器坏处实在太明显了,首先就是使用接触器断电其实远没有使用断路器断电来得安全可靠,其次就是造价问题,大容量的接触器价格可不便宜。

我以前一直使用快熔作为变频器前端保护,可是问题是如果单相熔断器动作将造成变频器缺相,会引发更严重的故障,甚至变频器毁坏。所以加快熔要慎重,需要确实使变频器的缺相保护功能发挥作用。或者快熔如果带状态触点的话不妨使快熔状态触点加入停车保护,一旦触点动作就引发变频器停机,防止缺相运行。

至于变频器输出侧加不加接触器则比较容易解决,如果只拖动一台电动机就没必要加接触器,如果是一拖二并且是切换备用就需要加接触器,不过需要调整变频器停机和使接触器释放的时序。

网友BA:
同意36楼的说法,标准的变频器说明书上,都画有接触器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当变频器出现故障时,随时就在控制柜面板上,按停止按钮停接触器,解除电源保护变频器,防止故障继续扩大,如电柜门锁住或别住,再打开柜门去断开断路器,为迟已晚,我建议还是加上接触器还是比较好的,还望各位师傅继续讨论。

网友BB:
我建议加!变频器故障后会失控!重载惯性运行危险!

网友BC: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加,否则停止时反馈的能量不能返回给电网,对变频器...

很多变频器可以回馈能量吗?

网友BD:
引用 网友BC: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加,否...

 大多数变频器都不具备能量回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