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用研华的ADAM4068是不是可以驱动电磁阀VNA-201A-15A-5G

楼主(2006-03-30):
想买SMC的电磁阀VNA-201A-15A-5G,假如用这套方案的话,不知道用研华的ADAM4068是不是可以驱动???要怎么控制呢?

网友A:
这要看这款电磁阀的功率要求,需要算一下,其提供这款电磁阀的参数

网友B:
LZ选错型号了,VNA-201*-15A是气控型,也就是它需要另外的电磁阀控制,不能直接用电控制。用电控制的型号是:VNA211A-15A-5GB。LZ选的控制电压是24DVC,它的功率消耗是1.8W,所以电流不大,由于我对研华的ADAM4068不懂,所以我只能告诉LZSMC的资料供你参考。我在SMC的一个销售公司,所以知道SMC的参数。

网友A:
先选择电控型电磁阀,然后计算触点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