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断电后电机怎样锁死?抱闸是怎么分的?

楼主(2006-03-30):
    我现在用步进电机在垂直方向带动物体,但如果外部突然断电,物体就会下滑,即使把电机相线短接也没足够力矩。请问高手有什么办法解决?
    我现在考虑使用抱闸,但对其不熟,除了机械抱闸还有其他类型的吗?怎样加在电机上?

网友A:
如果在电机和物体间加上一个蜗轮蜗杆减速器,可利用其自锁能力达到目的.

网友B:
使用带有抱闸的电机试试?型号可以在网上找

楼主:
   谢谢几位,我偶然看到原来已经这个论坛上已经有类似的问题主题了,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66323

楼主:
   请问谁知道广东哪里有电磁抱闸卖?能否自己安装到电机前?
   或者,请问广东哪里有带抱闸的步进电机卖?

网友C(2011-11-25):
马铃你好 我也遇到了你说的问题 问一下你说的那个网址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66323 现在怎么不见了啊 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谢谢你

网友D:
找刹车电磁铁,根据需要的扭矩找。

网友E:
电机和物体间加上一个蜗轮蜗杆减速器,可利用其自锁能力达到目的.成本可以有上得去的空间,用伺服带刹车的做美观,也锁得死。欢迎交流:QQ,2238262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