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RKC仪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6-03-30):
请教RKC仪表的工作原理,是电流输入4—20mA。电流输出也是4—20mA.如果我把SV舍得设定在100,现在PV分别为60,70,80,100,120时,电流输出是多少?输入与蔬菜之间有什么特定的关系吗

网友A:
关于输入与输出的关系,要看你用此仪表的作用。如果是测量值变送那就是一一对应的;如果你是用作调节那它的输出是一个连续变化的值;作用方向要确定;如果是反作用PV值高与SV值时100,120时电流输出4mA。
我是温控仪表专业制造商。AI系列显示控制仪表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