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加热器改成220v是否更不容易烧断

楼主(2006-03-30):
原来电压为380v加热器改成220v是否更不容易烧断?

网友A:
是的。不过功率下降到原来功率的33.5%

网友B:
不会的,又不是电机,只是功率下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倒是真的

网友C:
发热量低了,氧化程度小了,当然就不易烧断了。功率会下降,低不至于下降到1/3,楼上二位大概是用公式算的吧,对于这种非线性负载是不准确的。因为你计算时电阻是作为不变的,实际上由於发热量减小,电阻值也减小了。如同白织灯泡,你用公式算出来的电阻值,与常温下测量的值是不一样的。

网友D:
是不容易烧断。只不过是发热功率下降了。

网友E:
乐此不疲说的对

楼主:
谢谢!加热器原来(三相三线制)380V的.后来我多接了一根中线,变成三相四线制220V.是否加热效果会下降吗?功率还会不变吗?

网友F:
多条加热器三相一般都是三条一组.380V供电.正常情况下多接了一根中线,不影响功率.

网友G:
采用Y接要考虑平衡问题,比如某相上有加热管损坏,中性线电流可能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