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系统问题

楼主(2006-03-30):
我遇到一件怪事。我用台湾“A-TECH”扬朋SD200控制器控制三菱伺服电机。但伺服电机运动时与我所设定的距离不一致。时多走,时少走。(此为用千分表实测)我已检查过机械部分,没有松动和间隙。也检查了伺服放大器的参数,也没有问题。伺服电机信号线也有检查过。更换过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状况依旧。更奇怪,此机台一开始动作是没有问题。烦请各位朋友帮助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
我已將你的問題轉交揚朋客服部門判斷 能否告訴是什麼設備 SD200A 還是SD200P 速度精度要求
hanbird@panlin.com 蔡先生

网友B:
伺服电机与机械部分连轴器??

网友C:
问一下使用的什么控制方式?速度还是位置控制?

网友D:
"但伺服电机运动时与我所设定的距离不一致。时多走,时少走。(此为用千分表实测)"

能不能问一下,差多少,用千分表来测。差一微米和差5毫米,是完全不同的检查方式。

楼主:
    謝謝各位!連軸器沒有問題。采用轉拒控制模式。我的設定為一次進刀2um。但實際有時沒有進刀,有時一下進30-40um。

网友D:
如果说到微米这个长度单位,您是怎么确认连轴器没问题的?

是电机编码器反馈还是光栅尺反馈?

楼主:
连轴器是我请我司在机械方面比较有经验的师傅检查的。他是如何确认的我也不太清楚。此伺服采用电机编码器反馈。谢谢!

网友D:
编码器反馈,我越发怀疑你的传动部分有问题。

另外既然是转矩控制,那么,在控制器上能否看到跟随误差,力矩控制,很有可能出这样的问题。

楼主:
    谢谢刘老师,经过将整个机械部分拆下后,发现滑台有了变形。整个滑台更换后,故障排除。在此谢谢各位!

网友E:
半闭环就是容易出这种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