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串口坏了,请高手指导修理

楼主(2006-03-30):
 s7-200串口坏了,请高手指导修理

网友A(2009-11-23):
拆开检查一下2个保险电阻坏了没有,没坏的话更换下75176芯片试下,一般都能解决,不行可以放过来我帮你修理。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