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我在模拟量取值方面遇到问题,大家帮我解决一下

楼主(2006-03-30):
我用的是S-200,
在模拟量采样中遇到了问题
我从AIW0里取值到VW12中,
然后累加到VD14中
因为取值过多的话只能用VD14这样的双字位来存数据
我应该怎样把VW12转变成双字,
来同VD14相加啊?

网友A:
利用conver中的I_DI命令,改组中的其他命令可实现,自己试试!!

网友B:
用I_DI指令,但你不能直接把VW12转换成VD12,因为VD12占用四个字节(即VB12,VB13,VB14,VB15),和VD14(即VB14,VB15,VB16,VB17)发生地址冲突,你只能把VW12转换别的地址的双字,比如:VW12转换成VD18,或者把VD14往后移,变成VD16(即VB16,VB17,VB18,VB19).

网友C:
直接用VD10和VD14相加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D:
楼上的兄弟,你这样做的前提是VW10没有用做别的存储变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