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M331的指示灯

楼主(2006-03-30):
sm331最上的灯是红的是有故障么?谢谢

网友A:
没有接上24v电源吧

网友B:
你可以用step7 在线查看模块信息,有多种原因可以使sm331红灯亮。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D(2006-09-17):
我用过,有时候灯红读出的值也正确。与接线干扰也有关系

网友E:
331侧面的ABCD不对

网友F:
同意LIUSU, 有时候灯红读出的值也正确, 机器也运行正常,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G:
首先,硬件诊断,可以在线诊断每个通道的情况,短线,接线方式和测量范围选择不对,都可以引起SF灯亮,你诊断后通道没有问题,如果不想让他亮,就在配置中将诊断故障的选项取消就可以了

网友D:
我今天遇到的问题"SM331红灯亮,查24伏电压正常,前连接器正常,总线连接器正常,侧面的跳线器和设置一致,为正负10V,传感器和设置类型一致,信号输入端能测量到直流电压4-6V,但是在线模拟每个通道的读数不对,都是7FFF,在线诊断模块可用,为什么?

网友G:
你硬件诊断没有?90%是接地故障造成的信号满量程了,检查信号接地和柜子接地情况

网友F:
请问 XiaoMaGe198311,
接地故障是指何种接地故障?如何检查信号接地和柜子接地情况?这种情况我也经常碰到

网友H(2006-11-12):
电源或是硬件配置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