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view32组态的学习

楼主(2006-03-31):
各位老师,有熟悉RSVIEW32组态的吗?最近我一直在学习此软件,我想请教如何做对象图形的动画显示?

网友A(2007-04-03):
加入标签语句就可以了.

网友B:
不会的可以联系我 yangyong_cc@sina.com 你的是什么版本?

网友C:
手把手教你!

123qsw0955@sina.com

网友D:
应该有手册的http://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public/documents/webassets/browse_category.hcst

网友E(2007-07-05):
安装完rsview32会有用户手册,里面说的很明白。

网友F(2008-01-25):
rsview32最高的好像是7.2,如果要更强大的是rsview SE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