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救,关于485转换成232的接线问题!

楼主(2006-03-31):
大家好!
我现在在做一个项目,是把现场的信号通过一个模块转换成485信号,后经过一个转换器转换成232的信号和计算机相连,但是具体有几个问题搞不明白,向大家请教!
1,是不是接线必需的是屏蔽双绞线呢?一直都没有买到。
2,只是要把几个485的信号简单的串连起来,就可以用一个转换器实现和电脑的通讯和控制了吗?
3,232的信号应该怎么和计算机的串口相连呢,具体需要买什么东西?另外能和笔记被电脑相连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专用的RS485电缆必须是双绞线!为了提高抗干扰性能,一般都用带屏蔽的双绞线!干扰特别恶劣的环境下,还可以用铠装型RS485电缆......
需要RS485专用电缆资料,可以发邮件:hdsr178@yahoo.com.cn 13064880370

网友B:
买485到232的转换器

楼主:
我买了屏蔽双绞线 ,但是是四对双绞,买的人说是网线,那么我买得对不对呢?
另外已经买了485到232的转换器,但是不知道怎么接线。
谢谢大家!!!

网友A:
RS485电缆一般用一对线,也可以用两对线(备用一对);
网线只可以用在一般布线环境且通信距离较短、速率要求不高的线路,工业现场宜采用符合要求的RS485专用电缆!

网友C:
你不会连网线也不认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