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可不可以接两个触摸屏?

楼主(2006-03-31):
请问各位老师,我现在用一个三菱FX2N PLC,如果接两个三菱的F940GOT人机介面应该怎么接?程式编写有什么特别要求?谢谢!

网友A:
扩展一个FX2N-422-BD卡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是市面上支持FX系列触摸屏,就不需要编程了

网友C(2006-05-10):
不用扩展FX2N-422BD好象也可以的:第一个f940的422联到PLC编程口上,232联到第二个屏的232上就可以.第二个屏的422再联到第三屏的422上......如此下去,还可以联更多的屏,但速度要受影响.找点资料吧.

网友D:
可以;
最多可一台PLC接4台F940GOT;

网友E:
我就不明白了,你接那么多F940GOT干嘛呀?

网友F(2008-10-05):
FX2N与F940的通讯线如何连

网友G:
FX2N与F940的通讯线如何连

有现成的连线的

QQ? 380311035

网友H:
我就不明白了,你接那么多有用吗

网友I:
FX2N与F940的通讯线有的卖的

网友J(2008-11-17):
与连接的got型号有关系吧

网友K:
接F940最多可以接4个,用F940的422、232互相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