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欧陆590 720A 空载带电机都没问题,一加负载就报过流。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06-03-31):
欧陆590 720A 空载带电机都没问题,一加负载就报过流。请教各位大侠。020-86194536欧/张工

网友A:
是否电流过载系数设置不正确,您可以监视下加负载时的电流能达到多大。

网友B:
负载很大吗?

网友C:
建议清查可控硅模块,很有可能是模块软击穿,负载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会有报警现象,注意观察负载电流,是不是到达一定电流阀值的时候出现报警
本人从事直流调速领域多年,对590系统非常了解,有问题可以联系我cctv555@yahoo.com.cn

网友D: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我公司也出过三次同类故障,更换模块就好了。

楼主:
很有可能是可控硅的问题,因为不加负载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只要有负载就报过流

楼主:
很有可能是可控硅的问题,因为不加负载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只要有负载就报过流,感谢大家的分析

网友E:
监控电流大小不就行了.
也不排除是检测部分有问题

网友E:
监控电流大小判断一下.
也不排除是电路板检测部分的问题

楼主:
因为换一台就好了

网友F:
这种情况,电机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也认为是可控硅是软击穿,至于检测电路出问题,这种可能是很小的,因为它是低压小信号电路。

网友G:
试试做个自动调节,如果还是不行就有可能是模块击穿了

网友H:
用示波器看观察可控硅可以吗?

网友I(2006-05-13):
很有可能是模块软击穿,我在现场处理了不下几十起了,用表量阻抗值量不出来的。用示波器基本上也看不出来的,只能在空载时看看触发,像这种情况六个模块最好全换掉。

网友J:
就是模块软击穿了,更换就好

网友K:
590为四象限运行即在不改变外部励磁接线可正反运行,建议检测可控硅模块,共6块模块,是其中一块模块软穿,
590资料下载 http://www.lanyangauto.com/

网友L(2006-07-27):
电机名牌参数设正确了没有,590C,590P设法不一样哦

网友M:
估计是可控硅模块被击穿,更换模块应该可以的!!!!

网友N:
请教各位:590+,做AUTO TUNE 时,显示AUTO TUNE ERRROR 报警。

网友O(2007-10-25):
可怜呀,我也碰到了一台590C,加给定时候,烧了两相险丝。控制板没有问题已更换了,模块用0。3A电流试其开通关都可以,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各位朋友请指教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