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plc与称重传感器如何连接?

楼主(2006-03-31):
有一台变频皮带调速秤,原用pc机控制,由于设备更新,已淘汰,欲用一plc和一个HMI控制三台皮带秤,速度反馈信号容易采集,难得是传感器信号,还需提供电源,以前没用过,那位大侠可指点!!谢谢了
EMAIL:
GUOXIANRONG1@163.COM

网友A:
距离有多远?
如果在100M内可用屏蔽电缆引入模拟量处理模块内通过编程进行控制!
你可以参考一下拉姆齐皮带秤的远控方式!

网友B:
V80 自带24V电源,也可以取变频器的10V电源,我可以在技术上提供支持,有关V80 的资料,可告诉我你的信箱,发给你

楼主:
guoxianrong1@163.com
thanks a 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