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频是起抗干扰作用的吗

楼主(2006-03-31):
请教各位,倍频技术是起抗干扰作用的吗?

网友A:
倍频技术可以起到提高精度的作用。

楼主:
那么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抗干扰作用呢?

网友B:
好象没有.

网友C:
您是指什么方面的倍频技术?我能想起来的倍频技术,好象和干扰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D:
“倍频技术可以起到提高精度的作用。”

提高光学尺/编码器分辨率,同时还实现方向判别。

网友E:
应该是可以提高精度

网友F:
是指编码器的倍频吧,当然可以提高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