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OMRON CQM1H与上位机通讯.

楼主(2006-03-31):
请问各位高工,我想用VB写一个介面,要怎样写才能与OMRON CQM1H通信?

网友A:
参考hostlink协议编写即可。

楼主:
谢谢,请问有没有相关资料?比如有写好的简单程序,参考一下.

网友B:
去OMRON的网站里有例程也是用VB编的

网友C:
其实不用这样复杂的,欧姆龙自己带一个DDE管理器,你先用这个和PLC通讯,然后用vb做DDE通讯不就简单得多了。不过欧姆龙这个玩意不太高效,建上100多点就刷新的比较慢了。

网友D:
用miscomm控件.用omron规定的协议.即:hostlink.
对控件的波特率,奇偶校验.停止位.进行设定.按协议字符输入.
并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