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压力变送器的供电与PLC共用时输出超低

楼主(2006-03-31):
现场压力变送器的供电与PLC共用时输出超低。但是单独供电时又恢复正常,但测量供电电压是都是24V。也很稳定。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的压力变送器對供應電源要求很高,當電壓不穩就會輸出不定,造成電壓不穩的可能是變頻,馬達等,,,,

网友B:
是不是PLC 带的负载太多而引起的啊

网友C:
不知道你是否安装有MTL的安全栅?如果有,那你就遇到麻烦了.那就必须单独为变送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