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两台315-2DP如何组成profibus网

楼主(2006-03-31):
两台315-2DP如何组成profibus网,具体设置和调用哪些功能块

网友A:
需要调用SFC14,SFC15通讯功能块

网友B:
也可无需调用功能块。直接配成主、从模式。只要配置一直收发地址即可。

网友C:
楼上2种方法都可以实现。

网友D:
如果两个315-2DP都作主站,可以考虑用一个DP coupler模块。
DP-Coupler可以作为子站分别连接到两个主站。也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