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说315-2DP的mpi/dp口不能用做dp?

楼主(2006-03-31):
那为什么叫mpi/dp???问了西门子的技术支持说 3115-2dp的mpi/dp口不能做dp。
如果要两个dp主站必须再扩一个cp342??这是为何?不能dp为什么要叫/dp???

网友A:
S7-315 2DP的两个口分别为MPI,DP;MPI口不支持DP协议,如果该PLC需要在两个网络中工作,那么必须加一个CP342-5。

网友B:
315自带一个DP另一个是MPI

网友C:
有一个DP口了。还要一个不是多余吗

网友D(2006-11-25):
那位前辈那里有STEP7 V5.3编程软件,自己学习用,请将价格发短信到13193312380,有回复.

网友E:
S7-315 2DP的两个口分别为MPI,DP;MPI口不支持DP协议,如果该PLC需要在两个网络中工作,那么必须加一个CP342-5。
同意

网友F:
两个单独的网络啊,MPI网和PROFIBUS-DP网,爱用哪个用哪个,还有问题吗/

网友F:
"问了西门子的技术支持说 315-2dp的mpi/dp口不能做dp"

不知道是你听错还是西门子技术支持放屁,DP口不做DP做什么?

网友G(2006-12-30):
要300软件找QQ45267494

网友H:
315-2DP一个口与工控机通迅用DP网,一个口与从站通过MPI网通迅,最终要求是通过工控机来控制从站,这样的话也还要一个CP342-5才行嘛

网友I(2007-01-31):
两个都可以连DP的  只不过MPI的可以接调试电缆
不信 就自己试试 绝对可以连上DP的

网友J(2007-04-25):
315-2dp的MPI/DP没用过做DP
400系列的可以在软件组态时修改MPI成DP

网友K(2010-06-13):
放屁,鉴定完毕!!!!!!!!

网友L:
没试过,但有一点是肯定地,DP和MPI是可以同时运行地,也就是说一个口在和从站进行DP通讯时此时也可以使用CP5611卡接到该口总线上进行调试!!!

网友M:
新品推荐啦!我司现新推出西门子总线电缆
6XV1830-0EH10(紫色)
6XV830-3EH10(绿色)
6XV1840-2AH10(蓝色)
6XV1830-0AH10(紫色)
西门子CP5611卡 (6GK1561-1AA00)
西门子CP5611 卡 (6GK1561-1AA01)

前线连器 6ES7392-1AJ00-OAAO(20针) 6ES7392-1AM00-OAAO(40针)
总线连接器 6ES79272-0B12-OXAO(90不带编程口)
6ES7972-0BB12-OXAO(90带编程口)
6ES7972-0BA410-OXAO (35不带编程口)
6ES7972-0BA410-OXAO (35带编程口)
DIN导轨,热插播导轨!CP5611卡,PLC锂电池,PLC编程电缆均特价销售中
有需要的随时联系我呀!
TEL:13728186991 QQ 1309393161 联系人:茶茶小姐

网友N(2010-07-20):
完全可以,都写了-2DP,怎么不可以用呢

网友O:
两个都可以连DP的 只不过MPI的可以接调试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