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3-31):
请教在变频器中Resolver 和Regulator这两个单词是什么意思?我的英文实在是太差了!

楼主:
请教轴编码器在电机控制中都起什么作用,我是新手,能够详细点最好了!多谢大虾们!

网友A:
Resolver的意思有:解算器;旋转变压器;分解器,分解仪..等第.
Regulator的意思有:调节器,调整器,控制器等.

网友A:
就是速度反馈了,以实现闭环控制!

网友B:
Resolver的意思有:解算器;旋转变压器;分解器,分解仪..等第.
Regulator的意思有:调节器,调整器,控制器等.
轴编码器是用来测量电机速度实现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