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0如何打开5.1版的程序

楼主(2006-03-31):
我以前都是用wincc5.1做的项目,现在公司开始用wincc6.0了,wincc6.0如何打开5.1版的程序呢?

网友A:
使用wincc6附带的项目升级器升级5。1项目就可以了,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看看wincc6帮助中有关移植的内容。

网友B:
如果你不是在wincc5.1下升级到6.0的,那么在移植前必须安装SQL ANYWHERE数据库(在wincc5.1安装目录下),否则移植不会成功。

网友C:
wincc6附带的项目升级向导可以完成。

网友D(2006-05-08):
在使用“项目移植器”转换项目之前,项目不能打开
这是不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E(2006-06-28):
我想请教:SQL ANYWHERE数据库(在wincc5.1安装目录下),是哪个目录?没找到!谢谢

网友E:
找到了:wincc5.1\WinCC\Setup\Products\Sybase_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