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个忙?

楼主(2006-03-31):
  有一台变频皮带调速秤,原用pc机控制,由于设备更新,已淘汰,欲用一plc和一个HMI控制三台皮带秤,速度反馈信号容易采集,难得是传感器信号,还需提供电源,以前没用过,那位大侠可指点!!谢谢了
EMAIL:
GUOXIANRONG1@163.COM

网友A:
可以采用两线制。

楼主:
那不行!
传感器基本都是四线制的,电源、信号分开,没发弄,
没有高人吗?

网友B:
你给传感器提供电源不就完了,信号进plc.

楼主:
请问?
plc的模拟量输入信号范围是多少?

网友C:
和你的PLC硬件有关,模拟量范围是自己选择上面的拨档

网友D:
你应该弄不了,不要冒险,信号和电源是可以分开的,传感器与PLC硬件要匹配,电流型还是电压型要注意

楼主:
siemen:
你能帮忙吗?
指点一二好吗?

网友D:
你取的传感器信号是电流型还是电压型,0-10V,4-20mA

楼主:
siemen:
我用的是重量传感器,输出信号0--30mv,同时需要将变频速度信号4--20mA引入PLC,同时将这两个信号在PLC中进行运算,经过修正后得出一个模拟量,再送到HMI中,当作瞬时流量进行显示,不知可否?

网友E:
皮带称没有显示仪表吗?一般都有的啊,可以用它的电流输出输入PLC啊,不然你可能要用PLC专用的称重模块,那价钱也不菲啊.

网友E:
是西门子吗?西门子有SIWAREX M模块是称重用的

楼主:
该皮带秤原来就没有显示仪表,厂家用现在已找不到备件的烂玩意组成的pc机,再用vb编一个程序,加一个采集卡,不想用了
谁能给个报价?plc要求带3台秤,接受3路给定信号,3传感器输入信号,3各速度反馈信号,再内部进行PID运算后输出速度给定,调整皮带秤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