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虚心徒弟

楼主(2006-03-31):
贴片稳压管是几伏,外形像4041封装贴片二极管,间黄色标志,看不到型号.

网友A:
可以拆下来,串接一1K欧的电阻,外接可调的直流24V的电源,从零上调,用表测量稳压管的电压就可知!

楼主:
谢谢,我那稳压管已击穿,做不了,看色环能知道吗?它是ABB用在开关电源上的,其中一端接到光偶的次端,开关管为CMOS/ FBC40A.哪一位能告诉我.

网友B:
把相关的电路画出来,分析一下。用于开关管控制极稳压的是18V左右。用于开关管高次谐波吸收的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