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软启动问题?

楼主(2006-03-31):
ABB 软启动器型号:PS S 18/30...300/515 故障:上电后开机无输出,状态指示灯显示 ON和EXTERNAL FAULT 同时亮,复位后故障还是如此。检查外部线路和负载无任何故障。内部元器件初步检查没发现有任何故障,查看维修手册检查软启动器并没有查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A:
您可以把外部的所有接线暂时拆掉,恢复为出厂设置。

网友B:
确认电机连接没有错误,更换控制板,可能是控制板出问题了。

网友C(2006-05-05):
哥哥你好:
  我看了你发的帖子说的很好.你叫如果是毕业设计就自己搞.说的太好了.我在学校就是天天玩游戏.我决定浪子回头了.我刚刚毕业我现在想学着方面的东西.我以前学的专业是电机与电器.和着方面也有点近哈.
  我现在很想学PLC.不是一时冲动.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你可以带我入门吗?
  你就当是为国家做贡献了.我们单位的点话是05195193565.帮我一把好吗.真诚的谢谢你拉.

网友D(2006-07-31):
软起:我请教各位,我单位有多台软起动柜90-160KW,现由于单位供电系统经常会有瞬间断电(约1-2秒).导致水泵突然停机.有朋友说:用时间继电器可解决.请问这样可行吗?请帮忙.我的邮箱:xusirjun@163.com

网友E(2010-04-02):
我也遇到类似情况,三个灯同时亮,然后有灭,没有任何显示,初步怀疑是控制板坏,

网友F:
打开机器使用1.5V干电池触发一下里面的可控硅测量是否能正常导通与关断,同时测量一下进线与出线的阻值一般新机器大约为1M欧姆左右。使用一段时间后阻值会有所下降 。如果硅都正常,那肯定为控制板了。ABB软启动pss的这一款损坏最多的是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