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

楼主(2006-03-31):
求教各位老师,本人有一电动车,电瓶维护了几次,一次比一次糟糕,请教电瓶的维护方法

网友A:
没有什么维护的,不行了就换新的,那东西差不多1年换一个

网友B:
是碱性电池还是酸性电池?电瓶维护了几次,一次比一次糟糕是什么意思?是容量越来越小?
多少伏、安时、用了几年了?

网友C:
对,你应该把问题说的清楚些,有点太笼统了。

网友D:
电池最主要的维护就是不要过放和过充。还有就是高温。

楼主:
电瓶呢,用了有一年多了,我所说的维护呢,只是加了一些蒸馏水

楼主:
就是说,我每加一次蒸馏水,所用的时间就会越短

网友E:
现在市场上好像有电瓶修复仪,1000多到2000多块钱吧

网友F:
电瓶有许多种.电动自行车的电瓶好象是免维护的.不用加蒸馏水.如果不是免维护的,要测一下电解液,浓度不够了,要加电解液,而不是蒸馏水.如果是加一次水,放电时间就短,说明要加专用的电解液了(硫酸与水的混合物)或是根本不能加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