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电磁流量计控制一台电动阀怎样选型

楼主(2006-03-31):
拟在一管线中用一台电磁流量计控制一台电动阀,要求:口径为DN150, 介质:水, 温度:67度 压力:0.6MPA 流量:30立方/小时,材质:为耐腐蚀内衬
数量:1套

网友A:
测水用电磁啊,真是浪费啊。要控制电磁阀要看您需要什么功能了。单纯流量计是不能控制的,要加个二次仪表才可以的。或报警控制或定量控制

网友B:
你想控制水的流量吧,加一个PID调节仪就可以了,你的电动阀是否为机电一体的,如果不是的话,还需加一个伺放

网友C:
电磁流量计输出4-20mA信号给一台PID调节仪,调节仪输出信号去控制调节阀。
电磁流量计选DN150口径 ,调节阀你要咨询阀门厂,要计算的。
你需要调节阀门接收的是何种信号?
如果选宇电仪表。仪表功能:输入是万能输入,输出是?
如果电动阀是接收开关量信号、仪表型号AI-808AL5V24型
如果电动阀是接收模拟量信号、仪表型号AI-808AXV24型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网友D:
你们没有dcs吗
罗斯门特的电磁有一种本身就带pid调节的,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