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200对温度的控制

楼主(2006-03-31):
对模拟量的采集处理?谢谢

网友A:
资料库中有模拟量处理的工程转换库,可以直接加载调用。

网友B:
看编程手册

网友C:
西门子PLC有专门的温度采集模块的,扩展一个这样的模块就行了.具体的编程控制还要看你的具体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