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语音报警

楼主(2006-03-31):
比较了一下,在图形元素的属性中用c脚本实现语音报警比较麻烦。还不如直接在全局脚本中实现更快捷简单。

网友A:
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在全局脚本中做的,包括你能找到的例子也都是在全局脚本内做的。

楼主:
例子里都说要在图形元素的属性中实现啊. 原版“13:语音报警的组态 在工业现场安全是极其重要的,无论从那个角度讲我们应该利用一切手段减少故障的发生。在故障已经发生的时候,应该在第一时间以多种方式通知操作人员有故障发生。现代微处理计算机的处理速度可以完全胜任对于图形,语音地同时处理。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计算机的声卡和音箱在有故障发生的时候产生语言报警,但是问题是WinCC本身并不能产生语音的功能,而且其内部的上千个函数也没有提供处理声音的函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归功于微软开发的WinCC与操作系统地完美结合,因为在WinCC中可以直接调用Windows的API函数。实现的具体C脚本代码如下:   long _main(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lpszObjectName, char* lpszPropertyName)   {   #pragma code(\"Winmm.dll\")   void WINAPI PlaySoundA(char *pszSound,char *hmode,DWORD dwflay);   #pragma code()   if(GetTagBit(\"112排泥备泵故障\"))   PlaySoundA(\"d:\\\\\\\\winnt\\\\\\\\media\\\\\\\\Mircosoft sound.wav\",NULL,8);   return 1020;   } 有一个值得主意的问题是此段代码的加入点,通过反复多次的实践得出结论,即这个点必须加在始终显示于屏幕上的任何图形元素的属性中,这样才能达到语言报警的预期效果。”

楼主:
其实这个方法我在烧结厂的计算机控制系统中就用过了。后来的用户还是比较喜欢通过DO点控制电铃来报警,他们好象习惯这样。

网友A:
自己去看看组态手册1中关于API使用的例子。
wincc支持API的,API就包含了发声函数。
查查API手册中关于playsound的解释就知道如何调用了
至于使用电铃,因为喇叭产生的音量不够响,在嘈杂的环境中听不到所造成的。

网友B:
我用过脚本和图元两种方法,但使用中发现一个问题,图元能快速响应DI,而声音则一般比较慢,甚至有时会丢失(不发声),我是声音和图象变化使用的是同一个DI!!!???

网友C:
谁有API手册,请给我一份可以吗?
shibaoyou-1981@126.com

网友D(2011-11-08):
我要学的东西还好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