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急!我公司变频器低速输出抖动

楼主(2006-03-31):
我这里有台变频器KVFH系列,平衡输出,低速时电压抖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高速时正常

网友A:
是光耦坏了

网友:
如果是伺服,我会认为负载太大,刚性太低。变频器经验太少了。

网友A:
请问有谁知道哪里有它的使用说明书下载,春日KVFH系列的,7.5KW

网友:
请人修理机械部件吧,轴,轴承,等等,这是机台老化的标志呀!

网友B:
我个人认为:在排除机械方面的原因后,,对电机参数辩识不正确,它在低速时V/F控制时控制就不稳定。很多变频器在低速时比如低于1HZ甚至2HZ时输出就不稳定。矢量型的变频器+编码器就好多了。

网友C:
抖动厉害吗?如果声音很大
有可能是达到机械的共震点而产生抖动

网友A:
机械没问题

网友D:
低速低到多少[电机是甚么电机,变频器是何种变频器,参数设置都会影响]

网友E:
可能是低速时输出转矩不够,可以自己设置V/F曲线,加大基底电压。

网友A:
就是把频率调到300HZ以下输出电压不稳定,电机也振动,参数和出厂参数都一样,不知道怎样进入扩展参数调节

网友F(2008-06-01):
电机有没有固定牢啊,测变频器输出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F:
扩展参数用处是不大的,是不是变频器坏了啊

网友G:
你看看说明书上有没有个响应扩充什么参数的,具体记不清楚了。调节下响应时间应该就可以。

网友F:
频率输出是否稳定呢?

网友H(2008-07-04):
变频器的性能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