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一个X-Y工作平台

楼主(2006-03-31):
我想做一个x-y工作平台,用2个伺服电机控制x-y方向的丝杠,plc做上位机.
平台上面有一个机器,平台每运动一定位置,停下来,那个机器就做一下动作.
平台的大概动作是,向x正方向走一定距离,比如说10cm,停5秒,再走10cm停5秒,...直到x方向走光.然后x方向退回原点,向y正方向走10cm,然后继续向x正方向走10cm,停5秒,再向x方向走10cm...这样编程需要什么软件吗?直接用plc不行吧?
我是个工控菜鸟,平时一直来看大家的文章,第一次提问题.
希望大家能给我些意见

网友A:
你这个要求和数控钻的要求差不多,也可用现成的数控线切割或数控雕刻机的系统实现.

楼主:
对的,我查过这些东西,不过我想如果有个这样的软件我就可以自己做了,不要人家的系统了,哈哈,亦云人云,我就猜你会来回答我的问题,你的名字我看到最多了,自称会表明转载出处的家伙,应该是个蛮有意思的人吧

网友B:
用数控浪费了吧,用一般的微型PLC的脉冲口完全可以达到的

网友C:
对对对用PLC就好了。

网友:
只要你的PLC能出脉冲,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既然移动的距离也厘米来计算,停顿的时间以秒来计算。

网友D:
友好提示:当我们混在这里:
亦云人云是工控网的老圃,头发已花白尚在为我们后生解答问题,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他老人家和周公是我非常敬佩的斑竹之一。

网友D:
周公和亦云人云的照片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96794

网友E:
本人刚用过一套IAI用做X,Y平台的。其内部有控制点输出,能接PLC也能独立运行。能走500个位置点够了吧?整套包括丝杆,伺服器和伺服马达才7000多。不过只能用在载荷不是很重的地方。

楼主:
是不是只要我的plc有一个脉冲模块就可以了。让他输出脉冲做位置控制? “叶勤”你也用过?能不能让我借鉴下你的那个x-y平台的方案阿?

楼主:
照片我看过了,谢谢沙边小李,我还以为"亦云人云"30岁左右呢.寒~~~

网友F:
用永宏的可编程加步进电机应该可以的。

网友B:
引申一下:如果楼主的系统要求X-Y轴差补,另外的机器动作一下,X-Y轴差补动作一下,每分钟1500~3000次,差补距离越大,次数越多,大家想想可以怎麽做?数控或运动控制器?

网友:
每分钟3000次?每秒50次,每次20毫秒,你的动作有多大?

网友E:
下面引用由当我们混在这里在 2006-4-3 8:35:00 发表的内容:
是不是只要我的plc有一个脉冲模块就可以了。让他输出脉冲做位置控制? “叶勤”你也用过?能不能让我…
--------------------------------------------------------------------------------------------
PLC不要脉冲模块都可以的。因为伺服驱动器内部有自发脉冲,你只要对伺服器编写程式就可以了。只要PLC给一个信号驱动一下驱动器就行了。很简单的。qq:350260837

网友B:
楼上的,“伺服驱动器内部有自发脉冲”是什麽意思?我没有听说过,请给介绍一下 啊
另外,刘版主
我看到直流伺服这样用过,每分钟3000次启停,主轴带动凸轮,主轴每分钟3000转,机械部分在凸轮的作用下动作3000次,工作台也配合机械部分,每动作一下,工作台差补一下,距离很小,当然距离越大,速度越慢,伺服的工作速度大约是额定的20%,是不是直流伺服可以做到,交流就做不到呢?补充,电机的惯量大于负载的惯量

网友E:
楼上的,其实这套东东的驱动器就已经有PLC的功能了。只是每个驱动器只能驱动一个马达,且不能插补。但能通过对驱动器编程,能够走500个不同的位置,不同的速度。且有IO点输入输出。

网友E:
补充一点。它的马达是和丝杆整合在一起的。

网友:
grain:
重复问题,动作多大?

网友B:
动作最小1.2mm,最大12.6mm
现在是怀疑3000此/分钟能不能做到,如果用定位模块肯定不行的吧,主轴的动作和X-Y轴的动作要有配合的,如果用运动控制器和数控,还有可能,但不知能不能达到?

网友:
1.2毫米,也许可行,12.6毫米,希望不大。这个加速度实在是不小了。

网友D:
IC邦定机可以做到30个脚/秒!30次运动来回啊!真不知道是怎么做的。

网友G:
IC邦定机可以做到30个脚/秒!30次运动来回啊!真不知道是怎么做的。
用步进电机没有什么问题,只要电机选得合适,不丢步就行,用伺服就是PID调整能力的考试了。

网友D:
哦!原来步进电机的响应速度还能这么快的!
那么,请问刘工,如果运动幅度为+/-18度,它最快能达到多少次/秒?

楼主:
为什么你们讨论的东西我都看不懂.是不是大家都看的懂啊...

网友H:
各位朋友:我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刚参加工作,现在有个任务:实现对24VDC电机实现转速和转角(若干圈)以及间歇运动的控制.不知道有无现成的控制产品可买,谢谢!

网友E:
下面引用由zgsnoopy在 2006-4-7 10:42:00 发表的内容:
  各位朋友:我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刚参加工作,现在有个任务:实现对24VDC电机实现转速和转角(若干圈)以及间歇运…
--------------------------------------------------------------------------------------------
还是用PLC加步进马达吧。

网友G:
那么,请问刘工,如果运动幅度为+/-18度,它最快能达到多少次/秒?
不知道,我以前做过40次,但是中间有停顿,可以肯定不是最大速度.

网友I:
用plc脉冲输出功能就可以了,我做过很多台这样的机器

网友D:
“但是中间有停顿,”

停顿时间大约是多少?

网友G:
不一定,大概是几毫秒到十几毫秒吧,大致的动作是,Z轴转动超过10度,X、Y也开始运动,X、Y、Z都到位以后,并且X、Y稳定十毫秒以后,Z轴再转18度。

网友D:
积累到一个经验值,可供今后设计参考。
谢谢刘工!

网友J:
你们想一想:PLC能达到那个速度,但能达到那个精度吗?

网友K:
    好久没来了,人气很旺啊。
    不过楼上的轮回说话可太随意了吧,你的卡能做到才怪。

网友L(2006-04-30):
你这样的要求其实很简单的,就是伺服电机的位置控制方式.我们做过很多的比这个更复杂的机器.我建议你用OMRON的CP1H来做,不需要位置控制单元的,而且现在PLC内部集成的功能块,可以很好的解决问题.你要是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我是张宾伟,现在在上海的一个单位里面专门负责运动控制的.我的电话是:13501800535,QQ:85269842.我的电话24小时开机,很希望在这里认识几个朋友!

网友M:
采用日本IAI伺服平台,很方便,价格也很便宜。

网友N(2006-07-05):
用单片机做就可以了,又没有插补算法,发脉冲就可以了。
我也希望交些朋友,我是专门做运动控制的,以前是做机床的,现在是用PMAC卡做运动控制的。

网友N:
我的QQ:是86631118
电话是:13520271624

网友O:
控制加伺服驱动。两轴,全包只要7000元人民币。你要求的动作完成可以实现。也不再需要PLC了。

网友P:
这样的控制程序(C++)在哪里下载?

网友Q:
N久没来了,还是那么火,用30FX2N+1PG+MR-J2S<非插补>30A2N+A1SD72+MR-J2S<插补>可以实现啊!!!.而且在网上又可以下易懂的资料.依葫芦画瓢.呵呵.......(就是价钱)

网友R:
现在国外生产的全数字式伺服驱动器很多集成了控制和驱动两大功能,不需要上位机(运动控制卡或PLC)发脉冲就能独立运行。国内也有一家厂商生产的驱动器也能充分满足您的要求,我前段时间就用过,效果很不错。该公司的网站为: www.pizmotion.com , 打开《下载中心《,下载MotionStudio Demo,n您就可以了解他的功能和编程的大概方法。

网友S:
你用FX1S-20MT就可以了!编程也很简单!如果要走圆弧在用FX2N-20GM !

网友T:
前段时间我给别人做展会设备的时候,就用的这个两个电机控制,原理都差不多,不用限位,只好用时间来控制,结果还可以,反正精度要求也不高

网友U:
如果只是这么简单的工作程序,就用PLC的独立脉冲输出方式加时间指令就可以实现了。如果是较复杂的程序,最好是用数控系统控制了

网友V(2006-08-07):
这个问题我们的产品挺适合你的,我们的是嵌入式的单片机+LCD人机界面组合在一起的,有兴趣的话希望交个朋友13806243518肖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