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请教 编码器最常见的故障有那些

楼主(2006-03-31):
请问编码器最常见的故障有那些,怎么样检测故障.

网友A:
老兄,这个命题太大了一点吧.有时候把线接错了,造成编码器损坏,这也是常有的事.本来电气元件就比较脆弱的.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聊一聊编码器的事.QQ344696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