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直流電機轉子不圓如何處理?

楼主(2006-03-31):
我公司一600KW的直流馬達,使用了有4年多了,最近發現碳刷與轉子接觸部位火花較大,停下來檢查發現轉子不圓,類似橢圓了(夸張了點,大概長軸比短軸多2~3MM吧,轉子直徑約300MM).
請問這種情況如何處理最快最方便?普通人工磨是不太可能了.

网友A:
可以加工小了加个嵌套。
也可以补焊后机加工。

网友B:
直接车换向器

网友C:
拿下来,到车床上车一刀

网友D:
在车床是慢慢的进刀,车圆.

楼主:
謝謝,依各位的經驗,是否一般的金屬加工廠就可以做此項工作,精度方面有何要求呢?

网友E:
我认为有条件放在外园磨床上磨最好.精度越高越好.

网友F:
一般的金屬加工廠就可以做此項工作,到车床上车一刀,几分钟既可。

网友G:
车外圆,然后清槽,最后槽口倒角。手工活,急不得。

楼主:
多謝各位高手,原以為要送到上海去呢,那這種問題是要及早處理呢還是再等到什么時候合適呢?
現在正常的同型號的另一個馬達火花很小,碳刷使用時間是有問題的2~3倍.

网友H:
修椭圆越早越好,车圆后滑环表面一定要抛光,使用中注意调整好碳刷压力才能长寿

网友I:
这么大的电机,还是用外圆磨好,一般的车床也搞不了。

网友B:
请注意:直流电机换向器表面不是越光越好。

楼主:
谢谢,计划用磨的了,估计要磨下去1MM多,那槽深会不会不够啊,会影响耐压吧?

网友J:
普通磨工应该可以胜任这项工作,可能是他怕搞坏了不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