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f00222 请高手解决

楼主(2006-03-31):
mm440 2.2kw (参数恢复为出产设置)不带电机启动正常,带电机启动马上报f0022,电机正常,检查模块正常,084的供电正常,786正常,sfh615光偶正常,786和084周围电阻电容等正常,请问还有什么原因引起故障。
[b](不带电机启动正常)[/b]

网友A:
你不要认为空载正常,驱动就一定没问题了,如果你查到驱动没问题了,就把此故障屏蔽掉,需要西门子配件的请登陆www.b2bqiji.cn/20001

网友B:
开关电源

楼主:
开关电源哪个回路会有问题?

不带电机启动正常, 带电机启动不正常,和开关电源有关系吗?
f0022屏蔽掉是不是太危险了? 到时候真的有问题不是要“砰”了

网友B:
我前段时间遇到过,你仔细检查一下,
故障也是一样,空机无任何毛病,带电机运行到30HZ,出现F0022

楼主:
张学!请问开关电源的哪个部分会出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我现在又有一台mm4407.5kw带电机频率到28hz报f0022,空载正常,2.2 本来是带电机频率到2hz就报的,修了半天,后来可以上升到28hz,现在都到穷途末路了,该怎么修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B:
你后来是处理那里呢,
很希望与你交流一下.013881739731

网友B:
黄平老兄.不见你的回复呢.

网友B:
不在线了吗

楼主:
是检测回路上的一个电阻 ,值大小偏了,所于元件老化把,不过我换过继电器,也是老化,年代久了。 花了个多星期,把所有的电子都拆下来再焊上,刚开始还把开光电源修坏了,后来有搞定,哈哈。
qq,23599188

楼主:
今天变频器又送回来了 ,客户那里带电机到40hz报f0022,郁闷啊。
我的电机是1.5kw的,客户带2.2kw的电机.看来是个顽症啊!!!

网友C(2008-04-01):
恐怖呀
老兄
我 又 以 个 90KW 的
运行到40HZ报警
你 别下我,我这个检测可不好高呀
我郁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