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50变频器的控制问题

楼主(2006-03-31):
若应用宏为4 motor pod
应该如何启动电机?是不是DI1给信号1就OK?
如何恒速运行?
每根信号线的控制顺序应该是怎样的呢?谢谢

网友A:
其实你仔细看看说明书就能明白的。你可以选择用控制盘启动(本地),或用端子控制(外部),也即DI1是启动/停止,就是说DI1得电,变频器启动;断开,变频器停止。变频器的速度信号由DI3(升),DI4(降)给出,断电后变频器自动记录最后的速度值,下次启动直接到这个值。这个宏默认的恒速只有一个,由DI5给出,速度值在1202设置。
信号线的顺序没什么讲究。只是恒速信号是优先执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