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怎么才能买到便宜实用的数控系统?

楼主(2006-03-31):
导师现在手头有两个小项目,叫我查查器件价格:

一个是需要数控系统+步进电机+驱动器(反正就是要实现三轴运动控制),预算只有2万。
不需要联动,只要顺序动作,带液晶显示、可以编程,精度要求也不高。

一个是需要数控系统+步进电机+驱动器+工作台(只需两轴控制),这个需要联动,精度要求也不高,作教学用。

前辈们请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可以考虑用运动控制卡+触摸屏+驱动+电机,成本可能会少点。肯定能满足你的要求了。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我邮箱 liuxingliang1201@sina.com

网友B:
“运动控制卡+触摸屏”
运动控制卡直接与触摸屏通讯?那这两样一定都不是便宜货,不过,两万块也足够了,但是,这样的方案需要自己编程才能成为“数控系统”。

网友C:
深圳有几家做专用控制器的,步进系统不需要2万。你搜一下“运动控制器”就出来了。

网友A:
运动控制卡的确需要自己编程,但是成本应该比数控系统下降。既然是楼主是学生,项目是导师的项目,编程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对他们。对于学习也是个提高吧~~
嘿嘿,参考意见

网友D:
我就是深圳专做运动控控制卡、控制器、控控系统的厂家,给你推荐一款控制器:(整套系统下来在2万以内,有疑问可联系我13510574969郭生,tonysales@163.com, www.adtechcn.com)

ADT-TS540四轴运动控制器
 特征:
●四轴步进/伺服控制
●嵌入式CPU+CPLD+DSP,uCOSII实时操作系统,硬件插补,超大容量存储空间
●5.7寸液晶显示屏,320×240分辨率,四线电阻式触摸屏
●4轴AB相脉冲输入
●32路DI、16路DO、2路PWM输出、1路DA输出
●内置蜂鸣器、三色发光二极管
●USB接口,方便交换文件
●RS232通信,在线编程,串口下载
●提供丰富的开发资源,客户可自己开发控制程序
功能描述:
 脉冲输出
  4轴“脉冲+方向”或“脉冲+脉冲”输出,差动接法,也可共阳极,最高脉冲频率4MHz。
 AB相脉冲输入
  4轴AB相脉冲输入,32位计数,最高计数频率4MHz,和8路开关量输入信号共用输入通道。
 开关量输入
  32路光偶隔离开关量输入通道,输入电压5~12V,NPN方式,低电平有效。其中8路高速通道可用做AB相脉冲输入。
 开关量输出
  16路NPN集电极开路输出,全部光偶隔离,5-24VDC,最大电流100mA。其中2路可用做2路PWM输出,软件选择输出方式。
 DA输出
  1路8位DA输出,0~10VDC。
 PWM输出
  2路PWM输出,光偶隔离,输出频率20---20KHZ,NPN集电极开路,5-24VDC,最大电流100mA。和2路开关量输出信号共用输出通道,软件选择输出方式。
 运动控制
  二轴直线插补、三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补、连续插补、T型变速、S型变速、立即停止、减速停止、指定减速点(可实现提前减速)。
 存储空间
  8MB的SDRAM是程序运行空间,1MB的Flash可以存储汉字库和程序的图形数据,16MB的DOM是程序和数据的保存空间。
 应用环境
  供电电源:85~265VAC,45~65Hz
  工作温度:0~60℃
  储存温度:-20~80℃
  工作湿度:20%-95%
  储存湿度:0%-95%
 编程环境
  操作系统:uCOSII
  开发环境:ADS1.2
  库 函 数:GUI库、文件访问库、BIOS库

网友B:
“运动控制器(卡)”和“数控系统”的差距,恐怕还真不是一个学生和一个老师能搞定的。不少买控制器(卡)的公司,也有自己的配套数控系统卖,也许是个可行的主意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呵呵
楼上的前辈真是说出了我的心声
叫我一个人编个数控系统出来难度还真大
还好前一个项目只要顺序调用几个库函数就行了
编好程序就只需要调整几个加工参数
这个决定自己做
昨天导师在实验室翻出了一块有年头未使用的的研华PCL839
先把程序编出来
再买电机就完事儿了:)

后面一个较麻烦
因为要给学生自己编程
所以需要成熟的数控系统
决定采购:)
其实后面这个项目是一个数控激光切割机
还需要采购一个100~300W的固体激光器
不知道各位知道哪些厂家有合适的固体激光器卖?
最好是便宜些的

网友B:
100~300W的固体激光器,这么小的功率,你要切什么?薄金属片?

楼主:
就是只要能切薄金属片就可以了
刘大哥您知道合适的激光器么?

网友B:
我在学校的时候,学的是激光,但是目前已经很多年没有真正接触过了。那里又卖半导体阵列泵浦的YAG激光器,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E(2006-05-25):
谁知道PCL839的驱动程序麻烦告诉声感激不尽www.hhy.1314@163.com

网友F:
感觉楼上讨论的高了,这种系统多的是。
广州数控、凯恩帝、华兴、仁和、新方达.....
兴许15000就能下来

网友G:
我是广州数控的,我们广州数控可以为你提供解决方案!

网友G:
另外,我的联系方式是sydpaul@163.com

网友H:
预算两万?
  怎么都够了,我们上回的一台车床系统,两轴的,才5000多.
呵呵

网友E:
那位哥哥能帮我编PCL839的程序么十分感谢我急用啊hhy.1314@163.com

网友I:
这样的配置。。买国产系统就可以了。。很多啊。。。可以电话联系:0755-83479408

网友J:
哪位大哥大姐能帮我解决一个难题呀,我会感受激不尽的

网友J:
我的老总现在要我设计一台数控氧割机,要求是全自动的,但我对于结构方面还是不太了解,不知要一些什么样的构件,所以本人求助

网友H:
数控氧割机,两个轴的数控系统就行了吧。其它的都好说。自动点火,怎么搞啊?

网友K:
用M代码点火,不行吗?

网友L(2006-07-09):
我这边有的,请跟我联系可以好吗

网友M(2006-10-15):
我是一个新手,刚刚从事机床行业,寻觅高手,能够在我有疑问的地方教我,成为朋友,万分感谢!!我的邮箱yangtianxiao198@163.com,要有耐心的哦!!!谢谢!!

网友N:
我有小池的氧气切割机床资料,全部的。

网友O:
839我没用过,1240我倒是用过,呵呵,去找研华的代理商自己要驱动吧,那东西遍地都是

网友P:
找个2手的,肯定便宜

网友Q:
 怎么这个问题还有这么多人回复啊!楼主要的方案用PLC+文本+步进就OK了!成本1.5W也就差不多了,这样的方案还可以让学生学PLC用.我用一台永宏的PLC主机就可以控制4个伺服.欢迎大家加我的QQ:450617666过来探讨!

网友R:
为何不试用一个——华中数控。
还有就可以DIY吗,只要你有技术人员。

网友S(2006-11-23):
高手教我几招数控的绝招好不。13714475389

网友T:
还是国产好啊,你2W要是买FANUC的话也就买个放大器了,所以强烈支持国产。

网友U(2007-01-05):
丢人,什么叫数控知道吗?PLC控制的只能称为位置控制而已,为什么数控的叫NC而不叫PLC?数控系统的强大在于能进行高速的数字处理,以使复杂的加工程式转化为电机的脉冲并和驱动器进行FSSB通讯后来驱动电机做电流,速度,位置的控制.而且还要对编码器的反馈量做一些处理,从而实现高速高精度的加工目的,NC至少有CPU RAM ROM等等和个人电脑基本一样,请问PLC能进行高速的数字处理吗?数控系统的核心是NC,外围附件是PLC,机械,电气元件.你那样拿个PLC的控制就去教学生说是个数控?误人子弟呀.无奈呀!大哥能不能多想想诺贝尔奖呀?叫你们那个导师,别老是指望2W块钱好不好?

网友U:
 序号 名称 编号 数量
  1 BASIC UNIT 2 SLOT A02B-0283-B502 1
  2 10.4 COLOR LCD A02B-0281-H120 1
  3 ACCESSORY A02B-0083-K301 1
  4 NAME PLATE A02B-0284-H190 1
  5 MAIN BOARD A02B-0283-H100 1
  6 POWER SUPPLY UNIT A02B-0281-H110 1
  7 CPU CARD A02B-0283-H002 1
  8 DIGITAL SERVO FUNCTIONA02B-0236-H590#90B6 1
  9 CONTROL SOFTWARE FOR A02B-0281-J571#656A 1
  10 4 AXES CARD A02B-0281-H089 1
  11 LCD DISPLAY CARD A02B-0281-H021 1
  12 FROM/SRAM MODULE A02B-0281-H049 1
  13 MDI UNIT A02B-0281-C125#MBR 1
  14 I/O CARD.48/32+MPG A20B-2002-0520 1
  15 I/O CARD.48/32 A20B-2002-0521 2
  16 BASIC FUNCTION 18iMB A02B-0284-H501#BDHA 1
  17 OPTION ASSEMBLY A1 A02B-0284-J501#BDHA 1
  18 OPTION ASSEMBLY A2 A02B-0284-J502#BDHA 1
  19 OPTION ASSEMBLY A3 A02B-0284-J503#BDHA 1
  20 OPTION ASSEMBLY A4 A02B-0284-J504#BDHA 1
  21 PMC-SB7 FUNCTION A02B-0281-H580#406G 1
  22 PMC-SB7 8000 STEPS A02B-0283-H981 1
  23 HIGH-SPEED HRV A02B-0281-J399 1
  24 SIMULT CNTRL AXIS EXPANSION A02B-0284-J803 1
  25 AXIS CONTROL BY PMC A02B-0284-J804 1
  26 HANDLE-AXIS CNTRL A02B-0284-J835 1
  27 RDR/PUNCH CTRL(RS232) A02B-0284-J900 1
  28 SPINDLE SERIAL OUTPUT A02B-0284-J850 1
  29 RIGID TAP A02B-0284-J828 1
  30 1ST SPINDLE ORIENTATION A02B-0284-J853 1
  31 CUTTER COMPENSATION C A02B-0284-J931 1
  32 PICTH ERROR COMP A02B-0284-J841 1
  33 CHINESE DISPLAY A02B-0284-J967 1
  34 WORK COORDINATE A02B-0284-J894 1
  35 MEMORY 640 M A02B-0284-J945 1
  36 CUSTOM MACRO B A02B-0284-J873 1
  37 OPT FIBER CABLE A66L-6001-0026#L10R03 1
  38 SURGE ABSORBER A06B-6077-K142 1
  39 BATTERY A02B-0200-K102 1
  40 FSSB CABLE A02B-0236-K851 1
  41 CABLE A06B-0236-K813 1
  42 PSM-11i A06B-6110-H011 1
  43 AC REACTOR A81L-0001-0155 1
  44 SP-M A3/12000i A06B-1425-B103 1
  45 SPM11i A06B-6111-H011#H550 1
  46 A12B/3000i ABS A06B-0243-B400 1
  47 A8/3000i A06B-0227-B000 2
  48 SVM2-40/40i A06B-6114-H207 1
  49 SVM1-80i A06B-6114-H105 1
  50 CONNECTOR KIT A06B-6114-K202#S 3
  51 PCMCIA CARD ATTACHEME A02B-0236-K164 1
  52 MACHINING CONDICTION SELE A02B-0284-S637 1
  53 Jerk Control A02B-0284-S678 1
  54 OPERATOR MANUAL B-63534C/01 1
  55 MAINTANCE B-63525C/01 1
  56 PARAMETER B-63530C/01 1
  57 MANUAL GUIDE B-63424C/01 1
  58 DATA SERVER FUNCTION A02B-0284-S737 1
  59 ETHERNET FUNCTION A02B-0284-S707 1
  60 FAST DATA SERVER BORAD A02B-0281-J146 1
  61 FAST ETHNET CONTROL A02B-0236-J561#6567 1
  62 MANUAL GUIDE 0I A02B-0284-J983 1
  63 BATTERY CASE A06B-6114-K500 2
  64 BATTERY A06B-6073-K001 2
这才是一套数控系统,价值12W,但然它是个中端产品(国际上来恒定),低端的2W的职能买国厂的T系统,M系统的话要3W以上,国外的就至少要5W以上(T和M).

网友V:
导师要弄个大玩具搞教学,肯出2W已经是相当不错了,不要太苛求人家了。有实力的就送他一套12W的如何?为中国的数控教育出把力

网友U:
我出12W他做研究?我的房子他给我买 吗?恐怕不行吧?

网友W:
    参数错误大哥有水平,请以后多多指教。我是深圳珊星电脑公司的,我是负责硬件的,请楼上众兄弟以后能联系!

    我们公司的系统有不超过5000元的,楼上众兄弟以后有需要请联系  QQ:646364541

网友X:
哈哈......
顶..参数错误 有水平!搞PLC的水平最高也不懂啥是数控.

网友Y:
广数、广泰、华中、凯恩帝、都有成熟的三轴数控系统,最便宜的可能时广泰的3E。

网友Z:
我是东北做运动控制的,您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可以问我~~
我的邮箱是dongbei-ydkz@sohu.com

网友AA(2007-03-09):
我公司目前要做一台小型的CNC,要求能三轴插补,并且有完整的控制软件,要求达到的效果是:通过电脑输入要加工的图形(图形可以是CAD等形式),有一个控制器能将这些信息转换成控制器能实行的代码,最终达到加工的目的.只要求能提供控制器和软件,其他机械和电气部分由我公司自行解决.

网友AA:
另,有意者请与我联系:电话:075528709620-2151或15999612072

网友U:
啊呀!姓张的好像觉的你那要求好低!!!!!大哥 你醒醒吧,站着说话腰不疼.我还想说把人送到月球,不就是把火箭点着了把飞船送到月球在着陆就行了,大哥,连在飞船里拉屎的问题都要反复研究.你说的那玩意不就是数控系统吗?还要求是CAD直接转成加工信息,哎!我不想多说什么,还留个电话号码......

网友AB(2007-05-17):
同意参数兄的看法。
我遇到的一套系统也是根据二维的CAD图形转化为CNC代码,完成三维实物的加工。
但是几个硕士博士研究了好几年才能做到在某种特定类型上成功。
你觉得是否很容易?

网友AC:
CAD僅是圖檔 透過CAD-CAM才能轉換成G,M代碼 CNC加工程式 目前我也僅知道一家將CAD-CAM內建在數控系統 而且還是彽檔(3D)
高檔軟件可能比國外整機還貴 想買還買不到

TO:錯誤參數  小白
真正了解整機系統有多少人 多僅停留在自己領域 往往功夫未學成就走人 經常以井觀天 所以就有PLC=CNC=Montion control 張冠李戴現象 我曾經還碰過賣步進銷售 洋洋得意告訴我  他的業績都是取代伺服 因為步進比伺服好
 笑笑就好

网友V:
“几个硕士博士研究了好几年才能做到在某种特定类型上成功”———数控技术是产业化技术,决不是几个博士硕士搞几年就可以搞定的,即使真搞定了,也只能是“在某种特定类型上成功”,很难具有普适的产业价值。

网友AD(2007-08-02):
正好在找相关的资料呢。准备用在雕铣机上,带两个直线伺服,一个步进。联系TRIO的代现商,不过听说用控制器稳定性不如NC。
“参数错误”对数控和控制器的区别说得挺清楚的,谢谢了。

网友V:
“用在雕铣机上,带两个直线伺服...”———是直线轴用伺服驱动,还是用直线电机驱动(若是,够前卫!)?

网友AE:
买一张台湾工业研究院的MTC_400 运动控制卡(2000多块),直接插在个人PC 的ISA插槽上,一切OK.

网友B:
这年头,还有ISA槽可插,也不容易了

网友AF:
哈哈,老刘,我又回来瞧瞧你了,呵呵,说话还是那么幽默!好久没见,十分想念,老兄近来可好哦?!你和台湾的老王头合作还愉快吧?祝你工作愉快哦!

台湾工业研究院的卡?N年前我在深圳公司曾经让我负责代理销售的台湾工业研究院的卡,先不说东西咋样,当时只有驱动函数库,没有运动控制函数库,也就是说你只能把卡和计算机相连,没有直接的库函数让你直接调用进行直线啊圆弧的插补,当时的台湾来的兄弟给我的答复是运动控制函数库还没有开发,当时我就晕菜了,难道让我自己开发还是用户开发?。。。呵呵,估计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发出来运动控制函数库了?。。。。。。。

不过正如老刘所言,即使推荐他们的卡,也不能推荐ISA的啊,虽然便宜,可是PC找起来麻烦一些哦,最好还是搞块PCI的吧,速度还快些。。。。。。国内就有很多1千元左右的,关键楼主要几轴的,有什么具体要求,是只要卡啊还是要整个系统?连机械部分也一起要否?

网友B:
“你和台湾的老王头合作还愉快吧?祝你工作愉快哦!”
愉快这样事情,只能在花钱的时候找,挣前钱的时候,就谈不到了,能彼此容忍、接受就好。

“当时只有驱动函数库,没有运动控制函数库,”
2000多的东西,如果没有运动控制函数,那……,我想不出合适的形容词了。

网友AG:
准备做打孔机,三轴都要控制怎么做???

网友V:
XY轴点位控制,加Z轴的节拍配合及直线进给。

网友AH:
国产开环系统可以满足要求,预算有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