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直接连负载工作台合适么?

楼主(2006-03-31):
接了一个机器,机械设计的人已经走了。

用步进电机直接连接工作台转盘(没有减速),工作台8各工位,算下来转速大概5rpm。

停止的时候工作台抖动厉害。
是不是加个减速机就可以把抖动的幅度降下来?

网友A:
个人认为加减速器不一定是个好办法,可以在参数上加以优化,把速度曲线配成S曲线看看怎么样?

楼主:
步进电机配S曲线可以么?请指教一下怎么做的?

网友B:
我认为应加减速机,转速太慢了.

网友C:
你这个5RPM是分还是秒?要说清楚,我有这方面的资料与产品,欢迎来电来MAIL查询
cocojim0755@yahoo.com.cn

楼主:
RPM就是 转/分 啊

网友D:
加减速机是可以减少很多的震荡的,而且力矩也会增大,个人觉得要加

网友E:
诶,简单,看你用什么控制系统的了,如果用PLC控制的话,在程序里做个加减法就可以解决起步惯性的问题了..

网友F:
你的转速较低,试着用细分的模式来将速度减下来,效果会非常好。

网友G:
再停止的时候减慢速度。

网友H(2006-05-29):
步进电机要加速启动,减速停止,就是要控制好加减速曲线,不然容易失步或过冲

网友I:
在停止的时候做减速,就是在程序里面设定从高速到低速的减速曲线

网友J:
加减速器可部分提高力矩,但建议首先在软件中改善.

网友K:
同意工控无限,然后再控制好加减速曲线

网友L:
电气调不好只有加减速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