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6-03-31):
我做了一个集控程序要下载到plc中,问题如下:
Date: 31.03.06 time: 15:11:42
Compile:
凯源集控\SIMATIC 300 Station\CPU 315-2 DP\S7 Program(2)\Blocks
-> Object was compiled without errors
Date: 31.03.06 time: 15:11:45
Download:
凯源集控\SIMATIC 300 Station\CPU 315-2 DP\S7 Program(2)\Blocks
-> Error occurred downloading the object
谁能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A:
是否调用了cpu不支持的功能块?
系统提供的功能块不一定所有的cpu都支持。

楼主:
但是以前同样的其他做好的程序也下再不进去呀,是不是有可能找不到plc的地址?

网友A:
如果找不到地址会提示您相关信息。您可以用PG/PC 设置中设为auto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