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温泉水位传感器哪儿有?

楼主(2006-03-31):
现有温泉水池多个,水温约85度至90摄氏度,水池高度约两米,现想检测实时水位,哪位高人有好东东,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找我联系.
张 13522011096
QQ:32931178

网友B:
选一个不绣钢浮球液位传感器,输出4-20mA信号到仪表显示报警AI-501AV24L2型。就可以了。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网友C:
其实单纯像水池这种地方液位的连续测量可选仪表有很多,但是由于你现场温度提的是85-90度,这样就有很多表用起就不怎么保险了。我们公司的浮球液位变送器在现场要求一般是75度以内,静压式液位变送器为85度以内。建议还是用电容式,或者超声波一类的,价格相差不大,都带现场显示。至于2次表,那就不需要详细说了,反正就是几百块的事。
如果有需要,或是技术支持,可以和电话联系。
023-68391548
找周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