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表
求助:YB4322示波器图纸

楼主(2006-03-31):
我的示波器前不久坏了,是江苏扬中电子仪器厂产的YB4322型.是全分离元件的,主要是水平(也就是X轴,只中间有一点或垂直一条线)拉不开,现想把它修好.如能找到相同集成电路设计的板子可以代替也行,求各位同行给予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网友A:
象这样的情况你把调节旋纽更换试一下,或者在旋钮上增加电阻值(串接电阻),我这样的情况也修过,但跟你的型号不一样 还是电子管的.

楼主:
先谢谢"书包".请问是微调电位器吗?

网友A:
是的 X轴和Y轴分别有一个微调电位器.

楼主:
"书包"我试过了不行的,我的是晶体管的,20M能不能找一份图纸呀?只要有图纸就好修了.或者类似的晶体管示波器图纸也行呀!

网友A:
有兴趣的话自己画一张.那印象会更深.

楼主:
是呀!可现在我静不下心了,不像以前

网友A:
对自己要有信心和耐心.经验就是这样积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