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06-03-31):
 Network 1
LD     SM0.1
MOVB   0, MB1
MOVB   0, MB2

Network 2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I0.0
EU
MOVB   1, MB1
INCB   MB1

Network 3
LDB=   MB1, 2
=      Q0.0

Network 4
LDB=   MB1, 5
MOVB   0, MB1

Network 5
LD     I0.1
ED
MOVB   1, MB2
INCB   MB2

Network 6
LDB=   MB2, 2
=      Q0.1

Network 7
LDB=   MB2, 5
MOVB   0, MB2

以下是对《请大家帮忙看一下哪里有问题。谢谢!!》的回复:
共有1人回复 分页: 1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3-31 14:41:00
    我刚学PLC编程,是个菜鸟中的菜鸟。上面是输入信号边沿检测的程序。编译的时候没有错误,但用S7-200仿真软件调试的时候PLC无法运行。好像是INCB MB1这句话有问题。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望大家多多帮助,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首先,你的程序中网络2和网络5编的不对,INCB指令的IN端应为MB1和MB2,不应为常数1,OUT端也是MB1和MB2,INCB指令是把输入字节中的内容加1,不是加你输入的常数,如果按你编的程序运行的话,每次I0.0接通或断开时,OUT中的MB1和MB2中的内容永远是1+1=2,因为你的IN端永远是1,所以OUT中的MB1和MB2永远是2,你明白了吗?修改程序如下:

Network2:
LD   I 0.0
EU
INCB MB1
把MOVB 1,MB1去掉,网络5同。

其次,你的程序本身没有错误,我正常下载到实际的PLC中,没有问题,可以运行,你用仿真软件的时候载入程序了吗?你用的软件是什么版本的,是不是你用的软件版本和你的仿真软件的版本不匹配呀?

网友B(2008-12-29):
解释的很完美!